[技术求助] 这两个函数可以直接用吗

楼主(2015-02-08):
我想用CSL中的I2C模块控制其他芯片,我查了CCS的帮助文档发现里面有很多函数,其中

int I2C_write (Uint16 *data, int length, int master, Uint16 slaveaddress,

                        int transfermode, int timeout);

int I2C_read (Uint16 *data, int length, int master, Uint16 slaveaddress,

                int transfermode, int timeout, int checkbus);

这两个函数在帮助文档中存在,但是我在CSL的头文件中找不到该函数,那这两个函数可以直接用吗?

网友A:
还有什么信息吗

楼主:
我在其他的例程中发现他们自己重新定义了这两个函数,所以我想问一下这两个函数是不是不能直接使用?还有我们可以使用的关于I2C的函数是不是只有CSL头文件中包含的:

#define I2C_reset() I2C_FSET(I2CMDR,IRS,0)

#define I2C_rfull() I2C_FGET(I2CSTR,RSFULL)

#define I2C_rrdy() I2C_FGET(I2CSTR,RRDY)

#define I2C_xempty() I2C_FGET(I2CSTR,XSMT)

#define I2C_xrdy() I2C_FGET(I2CSTR,XRDY)

#define I2C_writeByte(n) I2C_RSET(I2CDXR,n)

#define I2C_readByte() I2C_RGET(I2CDRR)

#define I2C_sendStop() I2C_FSET(I2CMDR,STP,1)

#define I2C_start() I2C_FSET(I2CMDR,STT,1)

楼主:
这几个?其他的在帮助文档中出现的函数都需要自己重新定义才能使用?谢谢

网友B:
不需要   只需要你按照他的定义格式来申明一下  就可以了  呵呵

楼主:
OK了,多谢啊,周末快乐,晚安啊

网友C:
基于 I2C 底层读写函数,当然可以直接用. 不过读写什么内容, 得你上层的应用来确定

网友D:
需要找到原函数额,,不然就会出现意想不到的问题的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