点击download and debug 结果软件死机

楼主(2015-02-08):
用仿真器往msp430下载程序的时候,偶尔会出现这样的问题,

点击download and  debug 结果软件死机,不到1分钟后IAR软件自动关闭

不明白怎么回事,有没有朋友们也遇到过这样的情况?

网友A:
有可能是下载时烧写接口没有接触好

网友B:
你的IAR是什么版本的啊?是使用的**版吗?出现这种问题可能是两种原因:1.软件没有**完全 2.你硬件电路上有虚焊的地方,所以才会出现偶尔出现下载中断的情况。你试试吧。

网友A:
换个版本或用CCS试试

网友C:
LZ,你的问题如果只是偶尔出现这个问题的话,原因就是:1.软件没有**完全 2.你硬件电路上有虚焊的地方,如果不是偶尔的话,你换换板子试试就知道情况了。

楼主:
哦,明白了,多谢大家,晚安

网友D:
一是软件版本的问题,另一个常见的就是 你的电脑需要更换了,,

网友E:
检查下硬件的吧,,这个是首先需要排除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