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有在面包板上可以实现的555单稳态触发电路呀?

楼主(2015-02-08):
我要做个555单稳态触发电路,看资料很简单,可跟着资料做了很多,有些在multisim中仿真可以实现,在面包板上一插就不行,为什么呢?最近被他搞得头大了,特来求助,哪位大侠有自己在板子上真正实现的555单稳态触发电路呀,最好是开关一直闭合(我要用接触器的常开做输入信号),有点话发个图好吗?谢谢!

网友A:
楼主用的什么型号的555?哪个厂家的?
是不是遇到山上的货了?

楼主:
应该不是山寨的,我用这个555做那个震荡电路,两个LED交替闪烁的。

网友B:
把你电路贴出来看看。。。嗯,不要抄网上的,可能是你接错线了···

网友C:
应该是你没接对,是否有接触不良的地方,用万用表测量各点的通断

网友A:
引用 楼主:
应该不是山寨的,我用这个555做那个震荡电路,两个LED交替闪烁的。

那应该就是电路问题了

网友D:
先确认器件是否有问题,再检查连线。555的典型应用电路去看器件手册。

楼主:
谢谢大家的热心回复,我的问题已经解决了,电路很简单,就是一个单稳态触发电路,我理解错了,以为触发开关可以一直闭合,要是一直闭合2脚就一直低电平,会触发而不反转,后来我明白了,所以我换了一个双稳态电路,但问题出来了,我用占空比可调的双稳态,希望输出是高电平3秒钟,低电平是大约30秒钟,我用面包板可以实现,但奇怪的是用 multisim仿真却无法实现,哈哈,给大家贴下我的图,面包板实现了,仿真软件不行,哈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