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CU] 两个单片机读取同一个按键

楼主(2015-02-09):
单片机要读取一个按键的状态,软件把IO配置成输入读取即可。
那假设有另一个MCU要读取同一个按键的状态,是不是也可以按同样方法做啊?
那两个IO好像是直连的?

同理,要是控制同一个蜂鸣器,那不是两个MCU以输出状态直连了?感觉会出问题啊。

网友A:
2 个MCU读取同一个按键,这一个按键不止一组触点吧

网友B:
单个一个按钮的情况,输入时,两个单片机IO引脚都配置为输入,相连,受按钮控制同高同低,是可以实现(电平相互兼容即可)。如果要是都用来控制同一个蜂鸣器,最好经过个或门电路(有的单片机高电平时,内部有上拉电阻,即使短接至地,也不会响应单片机工作)。要是实在不想用,也可以把甲的输出IO接去乙的输入IO,用乙的输出IO控制蜂鸣器,乙在程序上去判断甲是不是要打开蜂鸣器。还有一种方法就是两个单片机用两组电源供电,蜂鸣器的负极用两只二极管分别接到不同的地,这样两组电源的地就不相通,即使一个输出是高,一个输出低,因为不是同一路供电,也不会影响,两组电源的地,也被二极管隔开,不会相通。

楼主:
引用 网友B:
单个一个按钮的情况,输入时,两个单片机IO引脚都配置为输入,相连,受按钮控制同高同低,是可以实现(电平 ...

感谢回复。
当两个MCU的IO引脚都配置为输入时,是可以直连并且再连接到一个按键端检测是否有输入的;
都为输出时,想要直连是不可以的,除非一输出一输入,相当于建立了一个通讯。
双电源供电就算了,感觉有点浪费。

加或门的话,用三极管自己搭一个满足逻辑关系的电路,应该也可以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2 个MCU读取同一个按键,这一个按键不止一组触点吧

没有那么复杂,就是一个按键按下,两个MCU都能检测到并且各做各的事情。
然后想到同时做输出的事情。怕两个IO直连再接外设会有问题。

网友A:
引用 楼主:
没有那么复杂,就是一个按键按下,两个MCU都能检测到并且各做各的事情。
然后想到同时做输出的事 ...

只要两者电源电压相同,检测按键倒是可以

控制同一个蜂鸣器时,用个双极管电路,只要一个IO为低或高就驱动蜂鸣器就没问题

网友C:
51的精典方式就行

网友D:
引用 网友A:
只要两者电源电压相同,检测按键倒是可以

控制同一个蜂鸣器时,用个双极管电路,只要一个IO为低或高就驱 ...

:(什么叫双极管

网友D:
用二楼的方法,稳定互不干扰!

这么坑爹的设计,可以丢垃圾桶了!

网友E:
这种方案效能低下,各个单片机各司其职,相互通讯,协同作战,才能高效可靠。

网友F:
用两个二极管不就得了

网友A:
就是双二极管

网友G:
哈哈,不过方法很多,看你实际调试了

网友D:
:L双向二极管!!

网友A:
是这种,不是双向二极管

网友D:
引用 网友A:
是这种,不是双向二极管

:L那应该是两个二极管,也不是双二极管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