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4]
STM32 的CAN bootloader更新程序,用什么设备和软件?

楼主(2015-02-09):
打算用STM32 的CAN bootloader更新程序,用什么设备和软件?我先用芯片的CAN模块对程序进行更新,省去ISP的接口,不知道怎么连接,有懂的吗?各位

网友A:
貌似没有直接的现成软件,但是ST官方有提供CAN的ISP协议

网友B:
STM32 的CAN bootloader更新程序,芯片的CAN模块对程序进行更新这个貌似没什么问题啊

网友C:
这个要参考具体的协议!!!

网友B:
没见过现成的软件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STM32 的CAN bootloader更新程序,芯片的CAN模块对程序进行更新这个貌似没什么问题啊 ...

ST芯片支持CAN boot升级,只是我不知道具体买什么设备,例如串口的ISP下载,买个USB转串口就行了,CAN的不知道

楼主:
引用 网友A:
貌似没有直接的现成软件,但是ST官方有提供CAN的ISP协议

确实有,我也知道具体的协议规定,就是不知道怎么用什么设备实现

网友A:
其实发现ST官方现在对外设驱动这块支持不太好,是不是做大了后就骄傲了,还是NXP外设驱动提供的多

网友B:
引用 楼主:
ST芯片支持CAN boot升级,只是我不知道具体买什么设备,例如串口的ISP下载,买个USB转串口就行了,CAN的 ...

哦哦 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