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8] STM8 输入上拉 太差劲了 到不了VCC

楼主(2015-02-09):
疑问一:5V 供电 STM8 设置成输入上拉      GPIO_Init(KEY_APIN, KEY_PIN3, GPIO_MODE_IN_PU_NO_IT);
读内部寄存器的确是上拉输入模式。测量只有4.6V 内部上拉电阻难道很大很大?
疑问二:GPIO设置完毕后,IAR 程序运行,断点,将管脚短接GND,断开GND,电压回到2.5V左右。这是要闹哪样啊?
有哪位大神遇到过。
STM8S003K3 试验过PB6 PB7 PA3 PF1管脚

网友A:
不会啊,我的都能达到

网友B:
接个上拉电阻测试下;

网友C:
关于上拉电阻, 手册上具体的数值.
30~80K, 典型 55K 欧姆

网友D:
MCU的上拉都是很小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