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用相关] stm32系列芯片在ICP编程期间,IO口是什么状态?

楼主(2015-02-09):
stm32系列芯片在ICP编程期间,IO口是什么状态?是高还是低呢

网友A:
这个应该不能一概而论,要根据你的电路来吧。有些IO口有上啦,有些口是下拉的设置;如果没有处理过得IO口,应该是系统默认的状态。

楼主:
谢谢,我没说清楚,主要是指输出口,在编程时输出口变成低电平,这是我不希望的,在编程时我希望它是高电平

网友B:
一般来说就是复位状态的状态,一般是高阻态。
不太会是输出高电平。
如果你确实需要输出高电平,应该外部接上拉电阻。也可以考虑下定制烧录器的固件,设置为输出高电平,但还是有一段时间是高阻态。

网友C:
把关心的IO接上拉电阻吧。

楼主:
嗯,好的,谢谢各位

网友D:
脚趾头都能想到普通IO只能是浮空输入状态,不然早就被用户打死几百回了。

网友E:
引用 网友B:
一般来说就是复位状态的状态,一般是高阻态。
不太会是输出高电平。
如果你确实需要输出高电平,应该外部接 ...

赞同

网友F:
一般浮空输入,高阻状态;

网友G:
楼上说的都挺详细啊,学习了。

网友H:
这问题值得关注啊,之前搞项目时,遇到一种状况就是下载程序外部设备异常动作,下载好运行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