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测量] 16位

楼主(2015-02-09):
各位大哥,有比较好的16位ADC推荐吗,支持串行SPI通信。最好说明是单电源供电还是需要数值电源与模拟电源供电,供电电压都少。参考的外部基准电压是多少。~~~各位莫要嫌小弟烦,第一次做这些东西。

网友A:
用带16位AD的MCU好了

网友A:
LT2370,2378,2389也可以;
SPI接口,单电源

楼主:
嗯,谢谢版主的介绍,我忘加一个条件了,就是模拟输入的范围要大于0~5V.应为从压力传感器出来的信号就是0~5V,要接入ADC进行模数装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