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
请教wra0512zp-3w的启动问题

楼主(2015-02-09):
小弟不才遇到金升阳电源问题,请教专业人士解答。系统供电如附件!输入12v经过tps54160dcdc芯片输出5v,经过一个可控开关
现用光耦继电器实现。后级5个ib0505ls-w75和一个wra0512zp-3w 目前问题是12v供电,从供电电源显示12v,1A左右的电。起初怀疑电源短路,每个模块供电都检查后不短路。后来去除wra0512,供电电流显示0.15A,符合电路要求。多次试验,发现一连接3w模块,供电就上升至1A左右,0505输入和输出并0.1uF,0512的输入并10uF的钽电容,正负12v输出并10uF的钽电容!查了几天也没有进展!拜托高手给予指点!

楼主:
dcdc输出5v,1.5A 后级系统用电满载0.8A

楼主:
起初怀疑dcdc输出达不到1.5a,但实测dcdc输出用电子负载给定8欧,输出1.25A,而且电压稳在5v

网友A:
您好!我这里初步分析,可能是你前级芯片的供电电流不够,导致后级3W的模块无法启动。
这里说的供电电流不是稳态的,是瞬态的启机电流,3W的模块需要较大的电流才能启动。
如下几个方法您可以试验一下:
(1)把3W模块的前级和后级的钽电容去掉,或者换成陶瓷电容;
(2)把输入的芯片供电换成直流电源进行供电,看是否可以?
(3)WRA0512ZP-3W的模块能否换成其他的产品试验一下,如A0512S-2WR2
希望对您有帮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