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S1302问题,请教

楼主:
最近搞DS1302,我可以随意修改秒寄存器,写入后,再读出的数就是刚刚写入的值,但是寄存器却不更新,也就是说秒没有走,但是我秒寄存器最高位已经写成零,读出来也是零,写入0x05,读出也是0x05.当我读分钟寄存器时,却发现他在变化,请问大神们,这是何原因

网友A(2015-02-09):
是不是设置成时钟暂停状态了?

网友B:
秒的最高位是不是1了?

网友C:
换一个1302芯片试试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不是设置成时钟暂停状态了?

不是啊,我把0x'80寄存器写入0x00,读出的也是0x00,写入0x05,读出也是0x'05,说明最高位是零

楼主:
引用 网友B:
秒的最高位是不是1了?

不是啊,我把0x'80寄存器写入0x00,读出的也是0x00,写入0x05,读出也是0x'05,说明最高位是零
而且,写保护寄存器也也有效

楼主:
引用 网友C:
换一个1302芯片试试呢

呜呜,把设备带回家了,临走时候换了晶振,就没有考虑芯片

楼主:
木有人鸟我

楼主:
春节回来了,明天去公司换一芯片试试

网友D:
是否写进去马上读造成

楼主:
引用 网友D:
是否写进去马上读造成

我的确是写进去后马上读的,但是我间隔500ms循环读数,仍旧不变,今天用示波器测了波形,请大家看看

楼主:
请各位大神指点,CE信号已测,正确无误

蓝色为时钟,黄色为数据

蓝色为时钟,黄色为数据

楼主:
问题找到了,回来后换了一片芯片仍旧不行,把程序改了无数遍,仍旧是写入多少读出多少,后来从某宝上买了两个模块,就是把芯片晶振已经后备电池集成一起的,用卖家给我的程序,没有问题,后来,我又用自己的程序,发现仍旧没有问题,于是乎,我把买来板子的晶振拆下更换到我的板子上,OK了
彻底晕菜,中关村那边一直在那家拿货,哎,大意了。我拿的晶振是那种类似于长条状的,而某宝上用的是圆柱的,哎

网友D:
晶振频率不对

网友E:
既然是经常买的晶振出错了,那就是他们没用心帮忙配货导致出错,
你自己也要检查啊。我们销售每次都很小心配单,怕给工程师导致不必要的麻烦。
一次出错就可能导致贸易关系破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