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inetis]
kl02 i2c作从机,从机地址是如何确定的?

楼主(2015-02-09):
(无正文)

网友A:
你既然使用I/O模拟I2C通信的方式,salve 地址需要自己在程序定义啊,而如果使用I2C模块的话,你可以通过对于的寄存器设置slave 地址值,具体细节请参考参考手册。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既然使用I/O模拟I2C通信的方式,salve 地址需要自己在程序定义啊,而如果使用I2C模块的话,你可以通过对 ...

嗯, 我知道可以通过设置寄存器设置从机的地址,主要是主机这边,如我给从机发送数据,根据i2c的格式是,起始信号+从机地址(我设置的slave地址)+写+应答+命令(或者是向从机的某个内存单元,是不是就是kl02的I2C0_D的32位内存地址,就是这里我不确定)+应答....

网友A:
引用 楼主:
嗯, 我知道可以通过设置寄存器设置从机的地址,主要是主机这边,如我给从机发送数据,根据i2c的格式是, ...

是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