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4]
STM32f407

楼主(2015-02-09):
Vcap管脚接地后,片子会不会被烧坏呀?

网友A:
看数据手册上面说的Vcap引脚是做什么就知道必然损坏芯片了。

网友B:
内部LDO稳压输出脚,接地的话就比较危险了;
可以试试看;

网友C:
有可能, 如果内部的这个 LDO 没有输出限流功能, 那么很可能烧坏了.
特意查了一下手册, 相关的就讲到了应该 InRush(浪涌) 电流不大于 200mA.
那么即使有保护, 也应该超过超过这个值. 那么长期短路烧断电源脚(内部的绑定线) 也或许是有可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