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SP编程] DSP调试错误解决方案

楼主(2015-02-09):
错误指令:#10056 symbol"_gBufferRcvPing"redefined:first defined in "./main.obj";redefined in "./initFunction.obj"

楼主:
原因:直接把 controlsuite 中source文件全部加入到工程中,重定义错误,把里面不需要的去掉就可 D:\ti\controlSUITE\device_support\f2833x\v133\DSP2833x_common\source

楼主:
原因:漏掉DSP2833x_GlobalVariableDefs.c,这个文件没有添加到工程中。
解决方法:D:\ti\controlSUITE\device_support\f2833x\v133\DSP2833x_headers\source 下的DSP2833x_GlobalVariableDefs.c文件添加到工程中。如果利用controlsuite来建工程的人很容易漏掉这个文件,因为其他.C文件都在 D:\ti\controlSUITE\device_support\f2833x\v133\DSP2833x_common\source路径下(不能不能全部添加进去会报重定义错误),唯独这个文件在不同路径下,大家务必注意。,

网友A:
引用 楼主:
原因:漏掉DSP2833x_GlobalVariableDefs.c,这个文件没有添加到工程中。
解决方法:D:\ti\controlSUITE\dev ...

就当分享了   谢谢分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