搞过TC35I的来帮忙

楼主(2015-02-09):
最近用TC35I作短信收发控制监测,收英文短信执行是否监测,回复中文短信说明监测状态。现在有个问题:
程序跑起来后不一定什么时候就不好使了。无法确定是跑飞了还是TC35I控制的事,有时1天后不好使,有时是2天后不好使。
我想问问有没有用过的有没有遇到过这种情况。
或帮我看下程序哪有问题。

网友A:
跑飞与否可以加LED或其它模块指示

网友B:
好好检查电源和EMC设计。

网友C:
觉得可以用串口进行调试,观察跑飞时的信息

网友D:
感觉软件有BUG的可能性大点,电源不稳也有一定可能。

楼主:
感谢“tyw”提供的宝贵资料,我的骨架程序也是厂家给的和这个差不多。
我TC35的灯是正常的,即长亮短灭。我发现,系统不工作时这个灯也正常。这是不是说我的程序跑飞了?
我现在也怀疑是程序问题。但自己写的,自己查有逻辑怪圈,不容易找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