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CU] 一个485通信的问题,求助。

楼主(2015-02-09):
我有两个模块通过485总线进行通信,A做主端,B做从端;当B断电再上电,A一直有电的情况下:A读取B的数据,B返回正常,但是A就一直认为校验出错,这个是什么样的问题啊?

网友A:
是不是程序有问题阿?

网友B:
查协议吧,建议用MODBUS

网友C:
校验方式是怎样的?
很有可能是程序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