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8V的供电,能否改为12V的供电?

楼主(2015-02-09):
  产品是一个语音芯片,应用电路如图所示。本来是48V供电,能正常工作。现在想要改为12V供电,可行吗?可以用插件,也可以改变电路重新做板。  改方案的原因是,48V做好的板子原来的客户不用了;但是芯片还有大量库存,而且有客户需求12V供电的电路。请大神们帮小白出出主意,谢谢!

网友A:
从电路图看是可以的,第一个图 是5V的,用稳压管稳定5.1V,第二图片也是可行,知道当蜂鸣器发声的时候会不会小,可以实验下

网友B:
可以,根据功耗计算一下是否要改电阻阻值即可。

网友C:
第一张图为何以前使用48V?如此之大的压差。
降压型,7~9V输入足唉。
莫非电流很大?想整高压小电流减少发热量。

网友D:
引用 网友C:
第一张图为何以前使用48V?如此之大的压差。
降压型,7~9V输入足唉。
莫非电流很大?想整高压小电流减少发 ...

我觉得可能是原来的整体方案是48V的,这样取电比较简单。
完全可以改为12V的电源

网友E:
R5改小点就行了;

网友F:
R3 R4 R5阻值相应改小点就可以了,不过喇叭声音可能会变小些,把喇叭的阻抗也改小点就更好了。

网友G:
从芯片看应该是5V的芯片,最大也就5mA上,完全可以改成12V;R5换成1.5-2K就可以;
不过你的蜂鸣器是48V的,要换成12V的;调一下R1、R5、R3、R4的值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觉得可能是原来的整体方案是48V的,这样取电比较简单。
完全可以改为12V的电源 ...

改为12V之后,D1 与R5之间那个节点的电压会下降很大,难以保持原来那么大的音量了。调节电阻阻值大小后,蜂鸣片声音只有原来48V时的三分之一大小。

网友H:
貌似电路功耗不大,可以考虑在电源输入串个TVS。

网友D:
引用 楼主:
改为12V之后,D1 与R5之间那个节点的电压会下降很大,难以保持原来那么大的音量了。调节电阻阻值大小后, ...

R5要改的小一点

网友I:
应该不可以吧!你可以搞个电路图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I:
应该不可以吧!你可以搞个电路图试试

按照楼上的方法试过了,音量还是太小了。4个三极管组成的音频信号放大电路,这其中的原理我不太明白。实在不行,就要试试使用喇叭作为负载了,而不是蜂鸣器。但不知道这种音频输出方式的放大电路难度和成本会不会更高。

网友J:
可以改成12V的,芯片供电是5V,但是喇叭声音肯定会变小的;需要调整电路参数,或者更换喇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