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I芯片 boost电路求教

楼主(2015-02-09):
首次调试boost电路,附件中电路,空载时输出15.17V,FB上测得电压为手册上的1.235V,加上50欧姆负载,输出17V了,FB都超过1.3V了。电路是标准电路了,问题出在哪?

网友A:
boost电路本身是可以调节的,你调到你所需要的电压。

网友B:
这是个工作在 1.6MHz 开关频率的 boost 电路.
由于频率比较高, 对于输入输出电容, 前馈补偿, pcb 布线等都有相当的要求.

楼主:
搜到了一个相似的帖子,https://bbs.21ic.com/icview-584052-1-1.html,同样的把反馈电阻(C37)去掉,就好了。这个电容是反馈补偿的,为啥按照手册计算的值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