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控制方法] 求一款相序判断产品

楼主(2015-02-09):
请大家推荐一款可以判断三相交流电缺相、错相的产品
功能:如果380V相序正常,则继电器导通;如果380V相序错相或者缺相,则继电器不导通。

网友A:
这个你上度娘搜一下,用CD4013即可搜到,再说现在也有买成品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你上度娘搜一下,用CD4013即可搜到,再说现在也有买成品的

有的相序产品是用的CD4013这款芯片吗?看起来你对此类产品很有研究咯

网友B:
自己设计电路吧;
根据原理;
比如缺相了,肯定有一相没电压了,依次类推;

楼主:
引用 网友B:
自己设计电路吧;
根据原理;
比如缺相了,肯定有一相没电压了,依次类推; ...

最有效率的方式一般来说是抄板,然后有野心、有技术的也许还会做些改进

网友B:
引用 楼主:
最有效率的方式一般来说是抄板,然后有野心、有技术的也许还会做些改进 ...

恩,那是的;

网友C:
你是要成品还是要自己做呀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是要成品还是要自己做呀

抄板然后改进我司产品

网友C:
引用 楼主:
抄板然后改进我司产品

之前看过慧灵和开乐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之前看过慧灵和开乐的

1、慧灵和开乐的,这两个牌子都没听过,网上也查不到它们的资料,可否简单介绍一下
2、慧灵和开乐的,是否具有过压和欠压保护功能?如果有的话,我猜肯定用到了MCU,因为它肯定采用了电源电压采样技术
3、对相序继电器内部电路是否有研究,可否私聊(加我QQ号821914676/微信号xmc12580)

网友D:
相序继电器市场上大把。有特殊需求才自己另搞。

网友E:
德国 TESCH 的 M170

楼主:
网上资料太少。
它内部用到MCU吗?
用的是电源电压采样技术吗?

网友D:
不同的成本和技术要求有不同的电路。

网友E:
引用 楼主:
网上资料太少。
它内部用到MCU吗?
用的是电源电压采样技术吗?

这个不知道了,我们这有用这东西,
要模仿,自己买个拆开来看看就知道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这个不知道了,我们这有用这东西,
要模仿,自己买个拆开来看看就知道了 ...

首先是想知道它好不好,尽量在拆开前就先大致了解一下,不然市面上这么多,拆不过来。
其次,这型号网上资料特别少,即使想买过来拆,也不知道去哪里买。。

网友D:
两电阻一电容接成星型,画出相量图就可知道原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