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CDC 芯片反馈问题

楼主(2015-02-09):
如下图所示,R284上并了一个22pf的电容,有啥作用咧???

网友A:
保证环路稳定性的,

网友B:
相位超前校正用的,或是小的脉冲直接进入反馈脚,有利于环路稳定,针对非PWM机制开关电源,可以看下TI的开关电源的环路稳定视频.

网友C:
引用 网友B:
相位超前校正用的,或是小的脉冲直接进入反馈脚,有利于环路稳定,针对非PWM机制开关电源,可以看下TI的开关电 ...

TI的开关电源的环路稳定视频
兄台,以上这个视频有链接么,麻烦给一下啊。

楼主:
“这个电容是加快DC的负载的瞬态响应的,使上电更快。”
这是别人给我的说法,你认为对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相位超前校正用的,或是小的脉冲直接进入反馈脚,有利于环路稳定,针对非PWM机制开关电源,可以看下TI的开关电 ...

“这个电容是加快DC的负载的瞬态响应的,使上电更快。”有这种说法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保证环路稳定性的,

“这个电容是加快DC的负载的瞬态响应的,使上电更快。”有这种说法吗?

网友B:
引用 网友C:
TI的开关电源的环路稳定视频
兄台,以上这个视频有链接么,麻烦给一下啊。
...

http://edu.21ic.com/Video/index/id/100

网友B:
TI的环路补偿很容易的在线视频,讲到针对非PWM的开关电源。

网友B:
引用 楼主:
“这个电容是加快DC的负载的瞬态响应的,使上电更快。”有这种说法吗?

上电更快,没有这个意思,对输出的响应更快有这个意思,说白了,消除一些延时,叫做超前校正,也叫预测。

网友A:
引用 楼主:
“这个电容是加快DC的负载的瞬态响应的,使上电更快。”有这种说法吗?

只会更慢不会更快,就这么小的电容而言,上电速度变化几乎察觉不到,

网友C:
引用 网友B:
http://edu.21ic.com/Video/index/id/100

多谢。

网友D:
PID 中的 D

网友E:
使上电更快。
  不能认同!…加快?…为什么不用更大一些呢?…嘿嘿!
   它的一端接至直流输出呀!…作用是负反馈!消除可能的干扰、使之更稳定!…
    注意:它的容量与可能的干扰波频率相关联!

网友F:
引用 楼主:
“这个电容是加快DC的负载的瞬态响应的,使上电更快。”
这是别人给我的说法,你认为对吗? ...

同意这个说法.  确实有这个功能.
不过这里不是为了这个功能, 或者说不仅仅是这个功能哦.

网友G:
不是加电时使上电更快,而是负载变动时瞬态响应更快。

楼主:
引用 网友G:
不是加电时使上电更快,而是负载变动时瞬态响应更快。

好的,谢谢你的解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