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据传输] 关于音频通过USB口传输请教

楼主(2015-02-09):
想请教:准备做一个设备(下位机设备,准备自己做),它实时收集音频数据,想通过USB口将其它设备通讯(安卓或者IOS设备),这两者需要什么样的通讯协议啊?下位机设备只是需要支持USB协议就可以了吗?安卓设备和IOS设备也只是需要支持USB协议就可以了吗?请有经验的兄弟指导,谢谢!

楼主:
没人的吗?有人来指导指导么?

楼主:
看了几天资料,大概是这样的:如果是苹果设备,需要与苹果签订MFI协议,取得相关的专用IC资料,结合USB协议进行开发...

网友A:
几块钱买个usb声卡就好了,不必非神。安卓或者其它绝大多数系统都支持usb协议,你只需要在上位机做你的app程序,取得音频即可。

网友B:
IOS: IAP1,IAP2

楼主:
兄弟值得IAP1/IAP2是IOS上的专门协议来?要实现USB控制命令,这个协议簇可以么?

网友B:
引用 楼主:
兄弟值得IAP1/IAP2是IOS上的专门协议来?要实现USB控制命令,这个协议簇可以么? ...

要与IOS device通讯,必须要有一个专门的苹果ACP认证芯片。
你用的是单片机,有些单片机是有现成的解决方案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要与IOS device通讯,必须要有一个专门的苹果ACP认证芯片。
你用的是单片机,有些单片机是有现成的解决方 ...

请兄弟提供一两个现有的单片机解决方案,谢谢!

网友B:
引用 楼主:
请兄弟提供一两个现有的单片机解决方案,谢谢!

microchip的PIC24或PIC32

楼主:
引用 网友B:
microchip的PIC24或PIC32

如果我想设计设备(A设备)与苹果设备(ipod、iphone等)通过USB进行操作,主要的功能大概如下:
1:苹果能将实时音频通过USB发送到A设备,这个是通过音频类实现的么?
2:A设备能将进行过音效处理的音频流通过USB发还给苹果设备,需要A与苹果进行命令通讯,控制苹果的接收开始和结束,这个是通过HID类实现的么?
对于USB通讯或者苹果设备的操作都不了解,现在有些疑惑,请兄弟指教!
此外,想实现我的设计,还可能有其它的方式么?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