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变压器的选型

楼主:
(无正文)

网友A(2015-02-09):
为什么用变压器,而且还用两个?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为什么用变压器,而且还用两个?

第一个主要是隔离驱动电源,
第二个变压器转成对称信号后用差动放大器放大。

网友A:
1MHz,5V不能直接进差动放大器?

楼主:
引用 网友A:
1MHz,5V不能直接进差动放大器?

老大,这是测量Lx变化量的电桥,信号很微弱的,相关文献的描述后面要放大上万倍!
用变压器转成平衡信号,避免共模电压造成的影响。

楼主:
请教各位大侠,用射频变压器行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