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 STM32 5路温度控制+定时器

楼主(2015-02-09):
STM32 5路温度控制+定时器

 产品结构: 双CPU
 使用芯片: STM32F103VCT6(主控)+C8051F350(温度采集)
   产品特点:
                1、采用7英寸TFT彩屏显示,屏幕分辩率:800x480
                2、传感器输入: PT100,或者k型热电偶输入
                3、输出模式:双向可控硅,固体继电器(SSR)
                4、通过虚拟软键盘设定温度值等
                5、5路温控,可以同时,也可以单独,自整定PID参数
     6定时器定时时间可以随意设定
               7、PT100输入模式下,温度控制范围:-199.9℃~ +400.0℃
               8 k型热电偶输入模式下,温度控制范围:0.0℃~ +1372℃
               9、控温精度: ±0.1°C

 主控界面图:
 实际应用产品图:

楼主:
STM32F1主控_原理图(部分):

楼主:
使用一片STM32F103VCT6可以同时做多达16路的温控,以及N路定时器;或者更多。

只要有需要,就能做到!!!

 能够同时多路参数自整定,价格非常有优势,这是市面上所有的温控器,都不能企及的。

网友A:
大侠,你的温度采集电路是怎么做的啊?100欧姆的电阻值怎么能测的准确的啊?加运放吗?5v的测量电压吗?能用STM32内部的ADC吗?

网友B:
触摸屏和单片机用什么通讯啊?moudbus吗?

网友C:
引用 网友B:
触摸屏和单片机用什么通讯啊?moudbus吗?

可能是自定义协议吧;

网友D:
厉害,啊,大神啊

楼主:
回复以上的提问:
C8051F350 自带PGA(可编程增益放大器), 并且具备24bit ADC,有时间你们看看这个芯片的datasheet。
STM32F1和C8051F350之间采用加密的串口通信。
STM32F1驱动并口TFT触摸屏.

楼主:
请看C8051F350的ADC功能图:
c8051f350文档:

网友E:
不错啊 我最近做了一个类似的项目  主控两路水温控制  4个子控各一路油温控制  之间用CAN通信 外加很多电磁阀,电机驱动。

有几个问题想请教。
1、看楼主用的PT100 似乎没有用温度变送器 应该是用桥式电阻电路 接c8051的24位自带PGA的ADC 吧,这样成本也不低啊  不知道精度好不好控制,没做过不知道。
     感觉用成熟的温度变送器加pt100 似乎能好一点。希望楼主谈谈设计想法。
2、一般PT100的测温精度是+-0.2度  pt1000能达到+ -0.1度。我用的是pt100 + 0-5v输出的温度变送器 + stm32 12位ADC 设计要求是控制温度在1度之内 目前温度浮动范围能做到+ -0.1~0.3度。水温越高越不好控制。 设定90度水温 个别能过冲0.5度 。和楼主 控温精度: ±0.1°C  还有很大差距 请楼主赐教。
3、我的PID参数是自己整定的,请教楼主如何自整定PID参数,而且还能达到这么高的控制精度,膜拜啊,用的是Z-N时域响应法么?,该如何学习PID的自整定 。

楼主:
1、温度变送器价格太高了吧,一个温度变送器最便宜的也得12元左右吧(淘宝上的价格);
2、C8051F350可以直接接8路单端的温度采集,也可以连接成4路差分输入的,很方便;
    一个350价格才8元左右,几个精密的桥电阻才几个钱哪!
3、控温算法是关键,没有好的控温算法,怎么做也是白搭!
     温度的变换也是关键,一般的查表法是无法做到高精度控温的!!!
     我的控温算法是自己总结好多的算法,自己搞出的一个特殊算法;多年的测试都非常完美!
4、我们做的设备要求都有±0.01°C,我都做到了,最高温控精度可做到:±0.005°C.
      这是实际测试过的,是长时间测试,不是恒定短时间就算的。产品也是用得很好。
      老外的可以做到:±0.002°C. 要是使用半导体加热控制,可以做到的。

楼主你是精度还是分辨率哦? 如果是精度,你有0.005以上的校准设备吗?而且还是温控精度,你温控的什么? 0.005的温控精度,表示怀疑!

楼主:
请看使用STM32F103VCT6做的检测仪器产品特点:

网友E:
引用 楼主:
1、温度变送器价格太高了吧,一个温度变送器最便宜的也得12元左右吧(淘宝上的价格);
2、C8051F350可以直接 ...

控温精度±0.1°C 是指最后温度上下浮动不超过0.1么?控温算法也是PID算法么?

网友E:
引用 网友E:
控温精度±0.1°C 是指最后温度上下浮动不超过0.1么?控温算法也是PID算法么?
...

1、控温要想上精度 是不是要有制冷的装置呢 ,加热装置用什么呢? 我的水温和油温控制没有制冷 ,用的是普通的加热棒,这样是不是很难上精度呢?
2、控温精度±0.1°C 是控制什么是水温么?控温精度±0.01°C 是控制的什么温度

膜拜 请赐教

网友F:
引用 楼主:
请看C8051F350的ADC功能图:
c8051f350文档:

哈哈,我正好要用351来做项目。而且需要用到Temperature采集

网友G:
引用 网友E:
1、控温要想上精度 是不是要有制冷的装置呢 ,加热装置用什么呢? 我的水温和油温控制没有制冷 ,用的是普 ...

............................................................................................................................

楼主:
控制水温,油温什么的都可以,不需要辅助的什么东西,只需要加热装置,以及加热介质就可以的。

上边: 使用STM32F103VCT6做的检测仪器产品特点  中提到的定子控温 ,

是使用的循环低温酒精制冷(压缩机制冷,循环泵 泵送酒精循环)+辅助加热

(交流220v,功率:600w左右);

做到这么高的控温精度,不是容易的事情,不信的话,你们做做看!

外部的变量很多:压缩机工作内部制冷剂的变化,

循环酒精的温度变化,加热体的加热功率,供电电压(交流220v)的变化,

定子与转子的摩擦产生的温度变化等等,

网友H:
用于工业控制上不错

网友I:
这显示屏挺大的啊

网友J(2015-09-12):
能放出热电偶的前端采集电路吗?

网友K:
对前端温度采集电路感兴趣。

网友L:
很感兴趣,多少钱一套呀?

网友M(2016-01-15):
引用 楼主:
1、温度变送器价格太高了吧,一个温度变送器最便宜的也得12元左右吧(淘宝上的价格);
2、C8051F350可以直接 ...

从这段话可以看出,你的产品实际精度到不了
满足长时间老化的精密电阻很贵,想用几毛钱的电阻做出这种性能,只能说你追求的是短时间内的结果。

楼主:
贴片的精密电阻,精度0.1%的电阻,也没有多少钱那!
产品没有长时间测试使用的话,我也不会冒然在这里发我的帖子啊。

楼主:
精度0.1%的电阻,10~25ppm低温飘电阻的价格也不贵啊,价格在0.20元/个。

楼主:
27楼 “你的产品实际精度到不了
满足长时间老化的精密电阻很贵,想用几毛钱的电阻做出这种性能,只能说你追求的是短时间内的结果。”

你没有测试使用过,就不要妄下结论!

我的产品没有长时间测试使用的话,我也不会冒然在这里发我的帖子啊。

我的好多产品,都用了好多年了,也长时间用价格昂贵的高分辨率玻璃温度计(精度0.01°c)测试过的。

楼主:
价格的话,可以上QQ聊,我不能在这里做广告。单个产品包括:电路板+5英寸触摸屏(并口)+软件(4路温度)
另外:软件界面,可以定制 (按照你们的要求,提供)
说明: 电路板,放置到触摸屏的后部,可以成为一体,作为一个模组使用,
有问题可以上QQ(390350125)。

请看照片:

   1、电路板+触摸屏(侧视图)
2、模组背面照片:

网友N:
350这个芯片应该不错,最近发现新唐和ST单片机中的AD线性很差,超级烂

网友O:
很好很好,感谢楼主的好资料

网友M:
引用 楼主:
精度0.1%的电阻,10~25ppm低温飘电阻的价格也不贵啊,价格在0.20元/个。

温漂:
25ppm*20=500
500/1000000*1k=0.5
0.5/3.8=0.132deg
老化:
10-25ppm电阻一般是p70 1000h小时正负0.05%
即又有0.132deg

实际上还有温度变化,湿度等影响。

楼主:
回复34楼,你为了要求高精度的话,就买军工级别的5ppm的电阻,不就可以了。
就看你用到哪儿了。
市面上的温度变送器,就更不用提了,精度更差。

楼主:
C8051F350 自带PGA(可编程增益放大器), 并且具备24bit ADC。
请看C8051F350的ADC电气特性参数:

网友P(2017-07-03):
你好,我这里要开发温度控制器,收到请和我联系,QQ253327446

网友P:
你好!看到请与我联系,需要开发温度控制器!QQ253327446

网友Q(2019-11-24):
全套资料多少钱?

网友Q:
13829226716联系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