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3]
有谁用过F3的内置PGA和比较器?

楼主(2015-02-09):
我单独使用PGA的时候,片子正常工作,可以我使用同时使用PGA和比较器时,就不正常了。

楼主:
或者谁发我一个比较器使用的例程。

网友A:
不知道遇到什么问题了, 要注意端口直接后这些模拟电路的功能脚相连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知道遇到什么问题了, 要注意端口直接后这些模拟电路的功能脚相连了.

只使用PGA的时候,片子正常,同时使用PGA和比较器的时候,程序就死在初始化里面了。版主能不能给个比较器的例程?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知道遇到什么问题了, 要注意端口直接后这些模拟电路的功能脚相连了.

PGA和比较器连的都是同一个ADC输入口,PA1

网友A:
我只是用了 PGA 作为 ADC 的输入, 倒是没有和比较器同时使用.
不过从理论讲, 不应该卡在那个地方, 手册也没有说两个不能同时用.

网友B:
表示没用过PGA。。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只是用了 PGA 作为 ADC 的输入, 倒是没有和比较器同时使用.
不过从理论讲, 不应该卡在那个地方, 手册也没 ...

我后来单独弄了个工程去试下比较器功能,发现比较器不起作用,不知道是不是我配置出错了

网友A:
我不怀疑芯片的功能, 但编程的参考手册不保证一定是正确的.
你可以再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不怀疑芯片的功能, 但编程的参考手册不保证一定是正确的.
你可以再试试 ...

我又试了试,比较器是有在工作的。但是和PGA一起使用时,程序就会死在初始化里。经过debug发现,只要把初始化中一个定时器的中断关掉,那么PGA和比较器就能同时使用了。这下蛋疼了,虽然说那个定时器的中断现在还用不到,但是感觉还是很不舒服。:(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不怀疑芯片的功能, 但编程的参考手册不保证一定是正确的.
你可以再试试 ...

论坛里玩F3的人不多啊,发现大部分都是F1和F4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表示没用过PGA。。

用F3就是为了他的PGA和比较器。。。

网友A:
是啊, 用的人确实不多, 用它是两个方面, 1是PGA和模拟比较器这些增强的模拟功能. 2是 F4 的内核.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啊, 用的人确实不多, 用它是两个方面, 1是PGA和模拟比较器这些增强的模拟功能. 2是 F4 的内核. ...

这倒是,F4确实略贵啊,其实我感觉一般应用F3就够了,比F4不要便宜的太多哦

网友B:
引用 楼主:
用F3就是为了他的PGA和比较器。。。

恩  现在知道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用F3就是为了他的PGA和比较器。。。

哦哦 知道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