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CC2541非常奇怪的问题

楼主(2015-02-09):
我现在在用CC2541在进行调试,但是出现了很诡异的一个问题:
相同的电路板,前面的焊接的一批完全没有问题,后面焊接的一批出现了很麻烦的问题:蓝牙发不出射频信号,用手机(不管安卓还是IOS)都找不到设备,但是这批CC2541烧写都没问题,写一些控制IO啥的代码也都正常运行,就是没有蓝牙信号。
这个问题就非常麻烦了,我怀疑是芯片的问题,然后去重新把CC2541拆下来,重新焊接了新的一批,还是这样的问题。
测试了晶振,频率都正常。
求大神解答啊。非常急。附上相关图片

网友A:
不一定是CC2541的问题。
PCB是同一批生产的吗?
下图中这个IC用的是同一批次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一定是CC2541的问题。
PCB是同一批生产的吗?
下图中这个IC用的是同一批次吗?

是不是同一批次我也忘了,当时焊接的时候我也不知道他用的那一批,都是小量试验版。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一定是CC2541的问题。
PCB是同一批生产的吗?
下图中这个IC用的是同一批次吗?

这个巴伦质量很容易出现次品么?

网友A:
引用 楼主:
这个巴伦质量很容易出现次品么?

不清楚啊,我没用过这个。
根据你的描述,CC2541是没有太大问题的。
或者你测试下RF_N和RF_P两个io的情况,如果这两个io正常的话,就是这个巴伦或者天线相关电路的问题了

网友B:
软件角度,有没有可能改过软件,比如进入了睡眠状态,要唤醒?
硬件角度,是否有条件测试频偏?

网友C:
很有可能是你R4焊做了,你看看R4的阻值对吗?

网友D:
看下你的天线设计方面的吧。。。天线设计也非常重要的。。。

网友E:
可能这批片子有问题

网友F:
楼主看看电容电阻,这俩貌似要求很高

网友G(2015-06-20):
我也碰到类似问题。楼主问题解决了吗,能否分享一下?

网友H:
同感,我们也遇到同样的问题,现在正在找原因;

网友I:
这个看下你的天线处理及线管的电容电阻的处理的吧。

网友J(2015-09-17):
测试下RF_N和RF_P是否正常

网友K(2016-11-23):
你好,我想问下你那个CC2541 RF信号不能发送出去怎么解决的呢,我现在也有这个问题,能加个QQ请教下吗?  我的QQ 317128461

网友L(2017-10-31):
重点查一下32.768K晶体   我遇到一批没有这个晶体 蓝牙会时好时不好 很不稳定

网友M:
也有可能是电源的问题。

网友N:
其他芯片都是一起购买的吗?

网友O:
IO的信号正常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