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8] 关于stm8s003的pwm寄存器值和实际输出不相符的问题

楼主(2015-02-09):
最近在用stm8s003这个片子,其中用到pwm输出,现在遇到一个颇为奇怪的问题,就是我通过仿真看到的TIMx_CCRx的值和实际输出的占空比不相符。希望有高手知道的说一下这个问题。输出pwm的时候并非都是这样,而是在其中某几个TIMx_CCRx的值下,输出的占空比是不对的。但是在我看来,一般情况下TIMx_CCRx的值应该是和占空比对应的啊!

网友A:
这个。。。。芯片应该没问题的吧,仔细看看user manual吧。
问下兄台,stm8s003你们公司买的是未税多少钱1颗啊??

网友B:
你的意思是说大部分对应,某几个值不对应么?

网友C:
多看一下软件、参考手册,就会发现问题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