分享个关于STM32的程序烧写方式总结的资料

楼主(2015-02-09):
这个是关于STM32的程序烧写方式总结的,,正好可以给GD32的参考下的,,两者相差不大的,,就分享出来了啊。。

楼主:
这个是附件的。。

网友A:
这个资料的我下载了吧,,其实最主要的就是用JTAG的方式的。

网友B:
那个SWD方式的采用的也是非常多的。

网友C:
这个文件的我下载了。。谢谢分享。

网友D(2015-03-11):
这个资料的下载了 啊,,该少些方式的总结很全面的。

网友E:
这个资料的下载喽。。

网友C(2015-08-15):
这个最基本也是最常用的就是JTAG调试口烧写的。不过占用的口线比较多的。

网友D:
还一个SWD的烧写方式的吧,一般在批量生产的时候常用。

楼主:
楼上几位补充的到位,关于这个程序烧写的,主要应用的方式就这几种的。

网友F:
程序的烧写方式一般JTAG的用的多。

网友G(2016-01-27):
程序的烧写方式一般JTAG的用的多 我知道三种方法。那个SWD方式的采用的也是非常多的

网友H(2016-04-07):
哎!我的板子无法下载,真是无语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