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路/定理] 【求助】求射极偏置共射放大电路交流等效电路的输出阻...

楼主(2015-02-09):
如下图所示为“射极偏置共射放大电路交流等效电路”。当我们需要考虑图中红色圈内电阻r0时,请问如何推导输出阻抗Z0和电压增益Av。另外2个图是某书上给出的公式结果,但没有过程。
自己试着推导了下,硬是没搞明白图中绿色圈内r0怎么搞出来的?

楼主:
分数不多,少了点,望帮忙指导!

网友A:
这个R0就是IC与VCE的斜率的倒数,线不是平行线,在高放大倍数的才考量这个,对BJT来说,应有几百K的值。

楼主:
想在理论上推导下,求输出阻抗时,按道理,输入Vi=0,电阻RB被短路,受控电流源开路,那么输出阻抗Z0为负载Rc//R1。其中R1等于r0+RE//β*re。Z0这样算下来根本没有图中的绿色部分的r0啊。
求教!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这个R0就是IC与VCE的斜率的倒数,线不是平行线,在高放大倍数的才考量这个,对BJT来说,应有几百K的值。 ...

很多书上动不动就省略rce,但是从不说何时可以省略。
比如研究对象是楼主电路的电压增益Av≌-Rc/Re,请问何时可以省略rce,或者说rce多大时,省略它不影响Av?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很多书上动不动就省略rce,但是从不说何时可以省略。
比如研究对象是楼主电路的电压增益Av≌-Rc/Re,请问 ...

几百K的R0,并联几十K的交流负载阻抗应是可以不考量的。共射的输出阻抗是Rc//(r0(1+rb/Re/b)).
Rc是集电极负载电阻,rb是等效的基极电阻,Re是射极电阻,b是电流放大倍数,r0是集电极的等效阻抗。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几百K的R0,并联几十K的交流负载阻抗应是可以不考量的。共射的输出阻抗是Rc//(r0(1+rb/Re/b)).
Rc是集电极 ...

rce(ro)此时能否省略,参照物可不是ac负载阻抗!
而是Rc/beta×(1+/rpi+Rs//RE)
把Av精确表达式列出来就看到了。

网友C:
刚想告诉楼主 ,呼唤xukun977,xukun977已经到了。
楼主好好向xukun977请教吧。

网友B:
引用 楼主:
想在理论上推导下,求输出阻抗时,按道理,输入Vi=0,电阻RB被短路,受控电流源开路,那么输出阻抗Z0为负载 ...

受控源不会开路的!
求输出阻抗,则输出端的测试激励会通过ro加到RE上,如此,则beta.re电阻上有电压/流,所以受控源上有输出,故不会开路。

楼主:
引用 网友C:
刚想告诉楼主 ,呼唤xukun977,xukun977已经到了。
楼主好好向xukun977请教吧。

多谢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受控源不会开路的!
求输出阻抗,则输出端的测试激励会通过ro加到RE上,如此,则beta.re电阻上有电压/流 ...

按照您所说的 我如下推导了下(的确如此):其中U为输出端的激励源,输出Vi短路,电流方向如图所示,算出来的结果如右图所示,和书中结果一致。

不过这里有个疑问:这左边的图是一个NPN放大时的等效电路,这时对于放大模式下的NPN来说,电流能像图中绿色部分Ib、βIb所标示的方向流过么?求指导下!

楼主:
也就是说一般受控源的电流大小和方向受激励源控制,但是对于NPN等效出来的这个受控源的电流方向也能这样受激励源影响而没有任何限制么?

网友D:
to LZ:

一直强调“电路原理”和“器件模型”,此例又一次说明了这个问题!另外,看什么书也是个问题(当然并不是洋书就是好书)。

下面分两个方向说明一下此例。

网友D:
既然器件模型都已经明确了,下面就是“电路原理”所擅长的事情。引《电子技术基础.模拟部分.(康华光.第5版)》:

网友D:
由上可见,这里除了应用了相关器件的小信号模型外,全都是《电路》的内容!

网友D:
现在再换个角度,给个公式:

    Zo = Z0(1-T0)/(1-T∞)

其中,Z0是令受控源失效(输出为零)时的端口阻抗,T0是端口短路时的环路增益,T∞是端口开路时的环路增益。这几个参数通常是可以直观得到的。

1)Z0——显然这是ro串联rbe并Re,即

    Z0 = ro + rbe||Re

2)T0——显然就是个三电阻分流,即

    T0 = - β(ro||Re)/((ro||Re)+rbe)

3)T∞——显然为零,即

    T∞ = 0

将其代入到上面的公式,可以验证与上面的方法结果完全一致。

网友D:
下面再就第二个方法所得结果做些变换,先给出完整式子(不含Rc):

    Zo = (ro + rbe||Re) (1 + β(ro||Re)/((ro||Re)+rbe))

由于ro>>Re,可得近似

    Zo ≈ (ro + rbe||Re) (1 + β Re/(Re+rbe))

上式展开应该是有四项,LZ自己去对比你所给的那本书中的结果。看看其略掉哪项,是否可行?

附加说明,LZ书中的“re”是个T型模型参数,在此引用欠妥。显然,这里有rbe = β re

网友D:
最后可见,若ro>>Rc的话,显然可以的近似(含Rc)

    Zout ≈ Rc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下面再就第二个方法所得结果做些变换,先给出完整式子(不含Rc):

    Zo = (ro + rbe||Re) (1 + β(ro|| ...

试了下 这个  Zo = (ro + rbe||Re) (1 + β(ro||Re)/((ro||Re)+rbe))和 我的结果一样。请教下 Zo = Z0(1-T0)/(1-T∞)这个式子如何理解?

网友B:
引用 楼主:
试了下 这个  Zo = (ro + rbe||Re) (1 + β(ro||Re)/((ro||Re)+rbe))和 我的结果一样。请教下 Zo = Z0(1- ...

这个是高年级模拟教材中的黑人公式(blackman formula)。

我2年前在16楼发的[关于反馈的几个经典形式与变异]一贴中,已经明确说明并解释他对公式理解有误,现在仍不改?!
为避免误导新人,俺再次说一下哪错了。
错误一:Z0可不是受控源输出为零。
楼主的受控源是Ic=β×Ib,如果输出Ic=0,马上可以得出Ib=0和Ie=0!!!现在据此再看楼主的小信号等效电路图,电流全都为0,怎么可能得到Z0=ro+rbe//RE?????16楼的1)中还说[显然]是。。。错误这么明显,还显然来!
错误2:黑人公式中的T可不是什么环路增益,而是返回比!
1945年~1970s期间的老书误以为两者一回事,90s之后已经弄清楚了,两者不同!不可混为一谈!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是高年级模拟教材中的黑人公式(blackman formula)。

我2年前在16楼发的[关于反馈的几个经典形式与变 ...

这个“关于反馈的几个经典形式与变异”帖子还在么?貌似没搜到。

另外十分感谢xukun977的耐心指导。在此也祝福过年好,羊年大吉!

楼主:
引用 网友D:
最后可见,若ro>>Rc的话,显然可以的近似(含Rc)

    Zout ≈ Rc

谢谢指导,祝过年好!

网友D:
引用 楼主:
试了下 这个  Zo = (ro + rbe||Re) (1 + β(ro||Re)/((ro||Re)+rbe))和 我的结果一样。请教下 Zo = Z0(1- ...

这个公式是个“通式”,涵盖了单环路端口阻抗的一般情况。

其实,对此公式的理解并不难,通常我们看到的所谓:

1)电流反馈

    Zo = Z0 (1 + A F)

2)电压反馈

    Zo = Z0 / (1 + A F)

就是其特例。

网友D:
此外,关于某人对我的质疑说明一下:

这是我的原话

Z0是令受控源失效输出为零)时的端口阻抗

能联想到

主的受控源是Ic=β×Ib,如果输出Ic=0,马上可以得出Ib=0和Ie=0!!!现在据此再看楼主的小信号等效电路图,电流全都为0,怎么可能得到Z0=ro+rbe//RE?????16楼的1)中还说[显然]是。。。错误这么明显,还显然来!

那真是佩服其语文水平!此外,教那厮的数学水平也不赖!

至于 T = A F 该称为“环路增益”还是“返回比”,就不和那厮纠结了。如果能给出其定义的实质性差异,本人会给出具体的论辩。

网友D:
to LZ:

在此引用那个公式,其实是源于你说的那个Z0,即:
按道理,输入Vi=0,电阻RB被短路,受控电流源开路,那么输出阻抗Z0为负载Rc//R1。其中R1等于r0+RE//β*re。Z0这样算下来根本没有图中的绿色部分的r0啊。

由于存在反馈,显然情况并不是那么的简单,必须考虑两个参数——T0和T∞

我参与此贴的基本目的并不在于此公式,那只是个锦上添花的东西。我在此强调的是下面这个公式:

    模拟电路 = 功能 * (电路原理 + 器件模型)

此坛,能真正明白此式意义的人不多。老手,或许可以凭借着自己的那些经验猜测;而新手,或许就没那份资本了。学校能给你的,就是上述公式中的那些要素!

其他的,就不提了....

那都是老黄历了,感兴趣自己搜吧....

网友D:
引用 楼主:
谢谢指导,祝过年好!

同好!

网友B:
23楼继续误导新手,参考教材第8章第8节,我来翻译一下:。。。黑人公式是用于求取闭环阻抗的方程,这个方程可以运用到任意反馈电路中的任意端口。。。

上面说明了该公式应用范围之广,如果只能用于单环,那地球早不转转了,因为几乎任何一个实用模拟电路模块,至少有2个反馈环!

24楼呆瓜还以为跟番茄跟西红柿一样,是同一个东西的两个名字?!没办法了。

网友D(点评):
这回好,连“豆腐干”都懒得贴了...

网友D:
既然都提到那书了,那就贴张图出来看看:

前面已经说了,如果能给出这两个“术语”定义的本质性差别,我将会继续给出纤细的说明。若否,就此罢了!

至于“单环”或“多环”(也有称“Multiple Dependent Sources”),就不在此多说了,那涉及到其它内容(不是此书所涉)。

网友B(点评):
又想空手套白狼,俺才不上当!你不擅长百度搜索么?举手之劳!

网友D:
在此,还是再次建议:想辩论的,请拿出具体的论据来。忽悠,对大家都没有任何意义!

网友B:
引用 网友D:
既然都提到那书了,那就贴张图出来看看:

你英语不过关!!!一个电路有多少反馈环,跟受控源的个数,没有任何必然联系!
例如两电阻分压电路,受控源一个没有,但有一个反馈环!

网友D:
引用 网友B:
趁洗牌间隙扫一眼帖子,发现这儿又出错了。
对于黑人公式,当研究对象是并联-并联反馈时,Tsc确实为零, ...

楼主的例子就是个电流反馈

网友D:
引用 网友B:
你英语不过关!!!一个电路有多少反馈环,跟受控源的个数,没有任何必然联系!
例如两电阻分压电路,受 ...

把“环”理解为电路中具体的某个反馈通路,那才是大错特错的。

既然“英语过关”,那不妨把我贴出的那段英文翻译一下,然后再对比常规的环路增益看看先....

网友D:
估计那厮嘴里也吐不出什么象牙来了,那就再贴两附图:

这图各位自己看吧!

下图是那厮提到的那本书的封面(还好本人看过),感兴趣的人可以找来看看:

网友B:
从那两截图可以看出,和我下载的相同,所以老抽早上10:34到下午4:38在搜索并看我指名的电子书!
爱学习/好学习是好事!

网友B:
上面那本几乎没有例题,下面那本是教材,所以有超级源级跟随器和威而讯电流镜两个例子。
说到威而讯电流镜,我判断老抽这本书是刚下载的,因为前阵我把这个例题拿给老抽算,没算对,后悬赏100分仍没解决,帖子在这里:
https://bbs.21ic.com/icview-402880-1-1.html
如果真的"还好本人看过",就用不着出思考题了。

言归正传,我提供个区分两个术语的例题:
共射放大器,一个BJT+2个电阻,参数为CB反馈电阻为1k,Rc=10k,三极管gm=38.4mS,ro=100k。
对这个简单电路,根据上面参数可以算或仿真出RR=26,而T=af=66!

网友D(点评):
请给出器件模型和相应的电路,然后请明确相关的参数定义。此外列出表达式即可,数字毫无意义!

网友D(点评):
此外,建议别臆测,还“早上10:34到下午4:38”呢。那书我早就看过,关于所涉主题此书绝非经典!

网友B:
引用 网友D:
把“环”理解为电路中具体的某个反馈通路,那才是大错特错的。

既然“英语过关”,那不妨把我贴出的那段 ...

既然你理解的环,跟普通人不一样,我就不说什么了。
能把multiple depence sourse 翻译成"多环",我也不说什么了,multiple loops可能没买到火车票。
这个分析能否用于多环,见芝加哥大学陈伟开的电路分析与反馈理论,16章,多环放大器理论。
其他的,有空再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