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C单片机] 请教一个上拉电阻与ULN2003A的问题

楼主(2015-02-09):
使用的是STC15L204EA单片机3.3V
需要用IO口通过ULN2003A驱动一个28BYJ-48的步进电机
在IO口接2003A的IN脚时需要接上拉电阻我知道
请问一般这个电阻阻值需要多大?上拉VCC应该是3.3V还是5V?
然后9脚COM端应该悬空还是接VCC?如果接VCC需要多大?
2003A的out端直接接到步进电机上就行了吗?
本人小白一个 请教各位大神

网友A:
不需要接上拉电阻,你把IO设置成推挽输出就OK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需要接上拉电阻,你把IO设置成推挽输出就OK了

那9脚com怎么接呢?

网友B:
9脚COM端接步进电机的供电正电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