消除电磁铁断电时的电弧

楼主(2015-02-10):
现在实际用一个24V的电磁铁,电流大约5A。通断电控制用一个继电器。在电磁铁断电时继电器触点产生比较大的电弧。为了消除电弧在电磁铁的电源端子位置接了个续流二极管,此时再断电时触点电弧基本消失了。
但我要是在电磁铁电源端子位置接33V的TVS管,此时继电器触点电弧还非常大,这是为啥呢?TVS管不就是去除瞬间高压用的吗?

网友A:
猜测TVS管已经烧坏开路,

网友B:
用双向的

网友C:
反向电动势有可能大于33V

网友D:
最好用快恢复二极管;

网友E:
TVS 用在这里合适么?
这里要求的是速度······SMAJ33A系列相关的TVS 需要10uS才能达到100%的峰值电流。。。

话说你用TVS是咋想的?节省成本?

网友F:
要作大功率的才对,P6KE33,大功率的,5A能量有点大,E=0.5*L*I^2,可以估算下,平均功率多大.

网友G:
触点两端并一个大电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