返回列表 发新帖我要提问本帖赏金: 20.00元(功能说明)
[程序源码] 分享下自己写的nrf51822的框架

楼主(2015-02-10):
之前搞了两个多月的nrf51822,主要是做蓝牙可穿戴设备。用官方库的时候感觉真心不怎么样,而且不能使用RTOS,所以自己花时间写了一套框架。当时开发和测试的时候花了不少时间,自己感觉还是蛮靠谱的。虽然用的是nrf51的CPU写的,但是核心的内存管理部分可以移植到一般的ARM上(当然如果用RTOS的话就不必要使用我这个库了)。现在虽然不做这个了,但还是发出了跟各位分享下,希望能帮助一些朋友。如果你喜欢的话,可以给我买罐啤酒。:)

正文开始。
框架名字叫LX_NRF51Kit,特点如下:
1. 实现了简单的heap(参考了正点原子的STM32代码),然后基于heap实现了Queue、FIFO等。
2. 基于Queue实现了消息中心。
3. 重写了nordic原有的所有外设驱动,包括UART、Radio、ADC等。对于UART和Radio这类通信外设都把终端封装在了驱动代码内,通过回调向上抛数据(定时器也是如此)。另外通过FIFO作为收发数据的缓存,所以接口函数的结构是一样的,利于一些数据流的重定向。
4. 应用层主要写了一个软件定时器,把一路硬件定时器扩展为N路软件定时器,支持重发和单发模式;另外写了一个无延时(就是不会阻塞主线程)的Button模块,支持单击和双击。
5. 定义了日志系统。日志等级分为ERROR、WARNING、LOG三种,可以选择打开日志的等级;另外支持UART、RADIO和FLASH的重定向,三者可并行。
一句话,我尽了最大努力想让这个框架的使用者能够像在RTOS上开发应用,可以把LX_NRF51Kit看做单线程的RTOS。

文档结构:

1. APP存放的是应用层代码;
2. CortexM0是ARM的;
3. Debug放的是日志调试的模块;
4. Hardward放的是外部芯片的驱动,我写了一个FLASH芯片MX25L4006E的驱动作为示例,Debug模块中有个功能是把日志写到该芯片中的;
5. LX_NRF51Kit是框架的核心部分,包括heap、queue、FIFO和临界区控制等代码。其中临界区支持SoftDevice开启和关闭的,临界区代码也支持在中断中调用。详见lx_nrf51Kit.h;
6. nrf51822是MCU的外设驱动;
7. SoftDevice你懂的,把官方的很多乱七八糟的删除了。

最后,希望你喜欢!

网友A:
多谢楼主,顺带问一下,这个模块能否当主机连上其他蓝牙模块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多谢楼主,顺带问一下,这个模块能否当主机连上其他蓝牙模块

不客气。我当时用的是当蓝牙外设,但是好像Nordic最新的SDK可以用来当主机

网友B(2015-03-12):
正在做这个,参考一下,

网友C(2015-04-23):
真的太感谢楼主了,正好在调试定时器中断,网上到处找不到中断的例子,全TM是轮询的,终于在楼主这找到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真的太感谢楼主了,正好在调试定时器中断,网上到处找不到中断的例子,全TM是轮询的,终于在楼主这找到了 ...

呵呵,不客气,希望能帮上忙

今天过来看一下,没想到这么偏门的芯片还有这么多朋友在用。不知道大家使用的时候有什么问题吗,可以交流下

网友C:
引用 楼主:
呵呵,不客气,希望能帮上忙

今天过来看一下,没想到这么偏门的芯片还有这么多朋友在用。不知道大家使用 ...

今天调用串口时,TXD中断和RXD中断都成功了,但RXTO(Receiver timeout event)一直没办法触发中断,你有没有试过?

楼主:
引用 网友C:
今天调用串口时,TXD中断和RXD中断都成功了,但RXTO(Receiver timeout event)一直没办法触发中断,你有没 ...

印象中没有用过这个超时中断啊,串口都是只用接受中断的,因为就算是检测到超时又能怎么样呢,感觉最好的解决方法就是通过上层协议层处理,物理层本来就是不可靠的

网友C:
引用 楼主:
印象中没有用过这个超时中断啊,串口都是只用接受中断的,因为就算是检测到超时又能怎么样呢,感觉最好的 ...

谢谢你的热心解答,我写的串口驱动必须信赖于接收超时中断,要不然没法知道一帧数据接收结束。从STM8,STM32F0,STM32F1,LM3S,LPC17xx,M051等全部带接收超时中断,我看手册发现NRF51也支持,但实际调试时却没法中断,只能先放着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顶一个,谢谢!!

呵呵,客气了~

网友(2015-05-28):
正在拜读,非常OK.

网友E:
想请教下,是不是每次从Heap中都最少能分配出一个储存块(32字节)那,如果我的链表项只占2,3字节,是不是有些浪费,
是不是说我可以通过宏,#define HEAP_BLOCK_SIZE                         (32)           根据实际情况来设置储存块大小

楼主:
引用 网友E:
想请教下,是不是每次从Heap中都最少能分配出一个储存块(32字节)那,如果我的链表项只占2,3字节,是不是 ...

呵呵,谢谢你的肯定~

这个代码如我上面写的,是参考正点院子的STM32里的heap改的。

确实是每次都要分配出32个字节,这样做的目的一是为了加速CPU处理速度,因为32位机最好每次都是操作4个字节的整数倍的数据量,所以配置的时候要保证字对齐。

另外就是减少内存碎片的发生。这个Heap毕竟是简单的一个实现,如果app总是不同的申请、释放不同大小字节的内存,最后会导致整个heap里内存碎片严重。使用4字节的整数倍能够降低碎片度

最后就是如果heap的block设置的越大,那么标记heap使用状态的table就越小;而block越小,可以分配出来的内存块个数越多。所以在权衡之后,最后定下来一个block32个字节。app在使用的时候最好是尽快释放内存,毕竟这个MCU的资源太少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想请教下,是不是每次从Heap中都最少能分配出一个储存块(32字节)那,如果我的链表项只占2,3字节,是不是 ...

你确实可以通过修改宏来把block改小,但是我估计heap的描述表会变得很大,得不偿失,而且可能编译不过去。

网友F:
谢谢!

顺便问一句,是否有关闭所有中断的指令?

楼主:
引用 网友F:
谢谢!

顺便问一句,是否有关闭所有中断的指令?

不客气。你看下进入和退出临界区的宏,关闭和开启所有中断都有

网友G:
了解一下,官方的软件不好用?

楼主:
引用 网友G:
了解一下,官方的软件不好用?

蓝牙协议栈还可以,但是应用框架写的很乱

网友H:
实在太漂亮了!用这个框架写程序,特别是重新了外设,直接用回调函数处理,真是舒服死了!感谢楼主@lxian1988 无私奉献!

楼主(2015-07-01):
引用 网友H:
实在太漂亮了!用这个框架写程序,特别是重新了外设,直接用回调函数处理,真是舒服死了!感谢楼主@lxian19 ...

呵呵,过奖了。

网友I:
代码加点注释,让我可以联系到你好不好。

楼主:
引用 网友I:
代码加点注释,让我可以联系到你好不好。

我邮箱是lxian1988@gmail.com
欢迎做技术交流

网友J:
能下,可以解压不了,打不开

网友J:
能否发一份给我,51114944@qq.com

网友K(2015-08-03):
感谢楼主,初学这个,看得有点晕

网友L:
Sometimes your whole life boils down to one insane move.

网友M:
厉害,拜倒在楼主的代码之下!

网友N:
我是新手,最近在搞这芯片的BOOTLOAD,问下楼主有没有相关的资料或例程

网友O:
我想问一下spi怎么用呢。。

网友P:
楼主,请你喝啤酒,告诉我地址。

网友Q:
实现的这些功能真不少啊

网友R(2015-09-09):
最近看了TI的例子,直接看晕了,来看看楼主的例子怎样

网友S:
非常不错,可以参考一下,NORDIC的IC没有用过。

网友T(2015-11-30):
你好,lxian1988. 最近从网上下载了你的NRF51822的RTOS程序拜读了一下,受益匪浅。现有个问题想请教一下,怎么在你的rtos中添加ble的service?谢谢。

网友U:
感谢分享啊,虽然暂时用不到

楼主:
引用 网友T:
你好,lxian1988. 最近从网上下载了你的NRF51822的RTOS程序拜读了一下,受益匪浅。现有个问题想请教一下, ...

你好,首先感谢你的关注,不过这个kit只是一个封装成消息队列的框架而已,算不上RTOS。。。
对于集成BLE的问题,我这里简要的讲下,希望能对小伙伴们有帮助。不过最终集成还是需要你们自己了解Nordic的那部分代码,最好是弄懂了官方的一个简单的例子,比如心率仪。

BLE的SoftDevice是通过软中断的方式与应用程序通信的,当BLE的程序在后台运行的时候,会产生各种事件,例如蓝牙收到数据、蓝牙断开等,这些事件发生后都会自动调用 SWI2_IRQHandler 这个中断函数(注意只是告诉应用层有事件发生,具体的是什么事件要通过其他函数读取)。当这个函数被自动调用的时候,应用层可以通过sd_evt_get 和 sd_ble_evt_get这两个函数去获取SOC和BLE的事件,并解析、处理。

我的框架中已经对这一块进行了封装,把SWI2_IRQHandler被调用与一个消息APP_MSG_SOFTDEVICE_EVENT做了对应。当该中断函数被调用的时候,会往event_loop中加入APP_MSG_SOFTDEVICE_EVENT这个消息,主线程轮询event_loop后会相应调用handleSoftDeviceEvent,在这里去调用sd_evt_get和sd_ble_evt_get,然后处理SOV和BLE的各种事件。到这一块以后其实就可以使用官方的代码了。我的建议是封装一个统一处理BLE事件的函数,例如叫 BLE_HandleEvents(ble_evt_t *event),放在整个BLE模块对外的.h文件中,然后在app.c的handleSoftDeviceEvent函数中调用。

进一步优化:
但是BLE的应用层代码仍然十分复杂。例如现在有个蓝牙断开的事件,按照上面的流程处理,最后会发现在一个嵌套了多层的子函数中才发现这是一个蓝牙断开的事件;又或者是收到了一个蓝牙数据包,最后解析出来是一个自定义的命令,那么要解析出这个结果应该比蓝牙断开还要多一层的逻辑。假如我们希望在这些事件发生的时候分别去做一些工作,直接在这些子函数中处理会对框架造成很大破坏。
解决的方法就是把这些事件继续封装成Message并在发生的时候放入event_loop中,然后对应的在app.c中添加handle函数进行统一处理。

最后祝好运 :)

网友V:
楼主NRF51822这颗芯片可以找我买,深圳创宇微林小娜,QQ:2763909690

网友W:
楼主这种精神我无话可说,只能大大的点赞。。

网友X:
楼主,你好,请问你的程序可以和手机通信了吗?我用官方的程序发数据给手机,手机可以接收到,但是手机发的数据接收不到???

网友Y:
弄了个开发板,很想有简单的例程,要是有51单片机一样的全寄存器入门就好。

网友Z(2016-01-11):
为什么不能下载了????

网友AA:
非常感兴趣,谢谢先

网友AB(2016-02-17):
虽然用不到,感觉LZ还是很niubility的

网友AC:
楼主, 你可以把这份代码放到`github`上, 写好你的思路, 可以让更多的人提交代码, 让库更加的健壮

网友AD(2016-03-18):
有人上蓝牙成功的么???能否给个代码,谢谢!!!z7z8king@163.com

网友AE(2016-04-20):
前来膜拜大神

网友AF(2016-07-08):
进来拜大神的

网友AG(2016-09-07):
楼主,获取的数据怎么解析呀,怎么主动发送请求啊

网友AH:
很好的资源

网友AI:
楼主你好。我仔细看了你上传的代码,正好是我需要的。整理的比官方SDK大为简洁,容易理解……非常适合于初学者。我由衷地表达对你的感谢!!!

楼主(2016-10-08):
引用 网友AI:
楼主你好。我仔细看了你上传的代码,正好是我需要的。整理的比官方SDK大为简洁,容易理解……非常适合于初 ...

不客气,很高兴能帮到你:)

网友AJ(2016-11-22):
提示我没权限下载呢?

网友AK(2017-02-21):
感谢, 最近打算开始使用这个IC,正好找到

网友(2017-03-27):
谢谢分享,正要弄这个芯片

网友AL:
感谢大神   最近开始玩这个芯片

网友AM(2017-05-10):
楼主编译出错呢?

网友AN(2017-06-28):
怎么 找不到文件呢

网友AO:
正在学习中,膜拜膜拜!

网友AP(2017-10-06):
请问一下,楼主这个框架是基于哪个版本的softdevice?

网友AQ(2018-05-03):
楼主现在还做这块吗?

网友AR(2018-07-09):
大大的支持,学习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