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日一问] DC-DC电源摸着烫手能用吗?

楼主(2015-02-10):
DC-DC电源摸着烫手能用吗?
这个问题也是客户问的比较多的问题,主要是针对DC/DC模块,10W-50W的产品。
那么到底能不能用呢?
首先,人的感官是比较敏感的,所以一旦温度偏高,人手是很快就能识别的,但是这个问题到底有多高,可能不同的人感觉出来的温度也不同,这里建议大家还是用测温仪器测试具体的问题;
其次,DC-DC电源的耐热性能是比AC/DC电源要好很多的,所以就算温度偏高也是不会影响他们的使用寿命的,一般DC/DC电源的外壳温度可以达到105℃;
再次,DC-DC电源内部全部都是贴片化的元器件,结温至少是在150℃以上,所以客户觉得烫手的时候可能只有60℃或者70℃,这时对于DC/DC电源模块来说没有任务的影响。
通过以上几点,大家可以看出DC-DC电源摸起来烫手,实际使用起来是没有任何影响的。

网友A(2015-03-16):
这个真的烫了还真不敢用

网友B(2015-06-30):
人都是比较相信自己的感受的,一旦摸着烫手,使用时心里会有不安全的阴影(虽然实际上不会出问题)。

网友C:
这个不能用了把

网友C:
会不会引起火灾之类的

网友D:
元器件的耐热温度都是超过105以上的,外壳60-70这样的温度影响不大,只是说再往上升的话,就是考虑一下降额使用,或者选择更大的功率

真理
同意!

网友E:
电源一般都发热,要采取一些散热措施

网友F:
模块 发热   但是 用 VRB1205D-20W   就没事  不知道 哪里出了问题 求解

网友G:
如果是正常烫手,没问题

网友H(2015-07-31):
烫手不怕,搞个散热器。

网友:
如果正常是可以的

网友I(2016-07-24):
我们项目中用的也是发热摸起来烫手,其实还好,不放心做下散热吧

网友J:
DCDC模块的烫手很正常吧。

网友J:
DCDC的效率挺高的,应该散热也不会太差,

网友K:
只要不怕烫,依然可以使用。

网友K:
使用测温枪试试,太热了就是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K:
使用测温枪试试,太热了就是问题。

对,用手摸误差很大,建议用设备仪器测量温度

网友L:
引用 网友F:
模块 发热   但是 用 VRB1205D-20W   就没事  不知道 哪里出了问题 求解

这个是手册上的推荐的电路吗?

网友L:
引用 网友F:
模块 发热   但是 用 VRB1205D-20W   就没事  不知道 哪里出了问题 求解

这个的电压有问题吗?

网友A:
这个还得具体分析。

网友A:
电源产品的散热很重要。

网友L:
电感严重发热?

网友L:
60℃-70℃,对DC/DC电源来说没有任何的影响。

网友M:
太热了还是会损坏元器件的。

网友M:
还是使用散热片或者制冷片。

网友N:
需要观察电源是不是正常的温度。

网友N:
如果非正常,必须添加散热器才行。

网友O:
可以添加散热片。

网友O:
引用 网友K:
使用测温枪试试,太热了就是问题。

一般都是触摸,不过可能会烫伤。

网友P:
引用 网友O:
一般都是触摸,不过可能会烫伤。

可以使用测温枪,有条件的可以使用红外的。

网友Q:
温度不是很高,一般没有问题的。

网友P:
引用 网友L:
60℃-70℃,对DC/DC电源来说没有任何的影响。

这个需要看应用在哪里的

网友P:
引用 网友M:
太热了还是会损坏元器件的。

可能变得不稳定

网友P:
引用 网友M:
还是使用散热片或者制冷片。

一般都是使用散热片,保持电源温度。

网友R:
烫的起泡肯定不能用了。

网友S(2016-08-30):
假如 当前环境 25℃, DC/DC模块摸起来烫手, 可能是在65℃, 温差是40℃.

如果电子设备试用环境变化 比如工业环境范围上限是 80℃.在此环境温度下,DC/DC模块是否就达到了120℃, 超出模块本身试用温度上限 而烧坏.

如果以上推论正确, 是不是说此电源模块的使用温度范围达不到工业使用条件(-20~+80℃), 仅仅只能使用在民用范围(-10~65℃)

网友A:
引用 网友S:
假如 当前环境 25℃, DC/DC模块摸起来烫手, 可能是在65℃, 温差是40℃.

如果电子设备试用环境变化 比如工 ...

产品设计都是有一定的余度的吧。

网友A:
发热对产品的寿命和性能都有影响。

网友S:
引用 网友A:
产品设计都是有一定的余度的吧。

余度   是给产品合格率用的。 不是用来给你超额度使用 的

楼主:
引用 网友S:
假如 当前环境 25℃, DC/DC模块摸起来烫手, 可能是在65℃, 温差是40℃.

如果电子设备试用环境变化 比如工 ...

一般来说,25℃工作环境下,DC-DC产品是很少有40℃的温升的,如果产品烫手,可以采用测温仪测试实际温度多少。
如果真有40℃的温升,建议咨询厂家,确认到底哪里出了问题。

网友T:
引用 网友A:
这个真的烫了还真不敢用

亲,如果产品在室温30℃的环境下工作,摸到烫手的温度大约是45-55℃,证明产品的温升比较低哦;
就和手机一样,可能用久一点也会发热哦更别说小米了- -

网友T:
引用 网友K:
只要不怕烫,依然可以使用。

一般情况下手不会接触到内部器件吧

网友T:
引用 网友E:
电源一般都发热,要采取一些散热措施

一般情况下发热是不会对电源及前后端电路产品影响哦,对产品的使用寿命也不会有影响,如果实在不放心加散热片也是可行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