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CDC] DC-DC降压电源芯片MP2303给GPRS模块供4V电源问题!求解!

楼主(2015-02-10):
我的GPRS模块用的是MP2303电源芯片输出4v电源 但接上模块后电源就只有3.2v输出 不能带负载 求解!

网友A:
输入是多少?
看你的图 和手册是有区别的

网友B:
可能原因:
1.芯片坏了,换个试试;
2.L1饱和了,换2A以上的大电流电感;
3.其他元件参数不符合芯片手册要求,对照规格书确认;
4.楼主人品不好,这个就需要努力提高修养了。

楼主:
谢谢各位好的建议!解决了就是去掉二极管1N4148就好了。

网友C:
哈哈!…药贴子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