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4] STM32作为server,与ubuntu下的client通信,不成功

楼主(2015-02-10):
如题,在ubuntu下,使用网络调试助手可以使得STM32与client进行通信,但是不适用提调试助手,运行了STM32,然后在ubuntu终端运行client,就是连接不成功。
这个需要什么特殊的设置吗?请求帮助!!谢谢!!

网友A:
。。 。谁写的软件找谁  不懂网络就先找来源网络调试助手看别人怎么通信

网友B:
引用 网友A:
。。 。谁写的软件找谁  不懂网络就先找来源网络调试助手看别人怎么通信

:lo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