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通讯

楼主(2015-02-10):
(无正文)

网友A:
逻辑分析仪

网友A:
你确定“与电脑通过IIC 通讯”
哪台NB的电脑提供了IIC 接口?能与你的单片机通讯?

网友A:
我猜 应该是 USB 虚拟了个串口
实质上是IIC 转虚拟串口
如果是这样 找个串口工具 坚挺下串口 就可以

网友B:
可以用逻辑分析仪或存储示波器,还有专门的I2C数据监视仪,有的存储示波器也带有该功能,自己做一个监视仪也很简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