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M317电源电路分压电阻计算

楼主(2015-02-10):
这个电路当中,LM317输出20.2V左右的电压,现在需要用R3降压5V 之后输入给78L05

R3的值应该怎么取,因为改变R3之后这路电流也发生改变,我现在就是用凑数,不停的换,显然这个方法不好。所以有什么计算公式来确定R3的阻值么

网友A:
78l05 最高可以接受30多伏电压的
干嘛加个电阻?
再者 你5V 电流需要多大?

楼主:
引用 网友A:
78l05 最高可以接受30多伏电压的
干嘛加个电阻?
再者 你5V 电流需要多大?

现在产品上这两个芯片发热,所以要分压减少压差

网友B:
如果是发热,输入也串个电阻;

网友B:
串二极管,稳压管都行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串二极管,稳压管都行啊;

输入那边有二极管,没截到,现在就是要在317后面取电压给led供电,所以317输出20V,后面7805输出5V给其他供电,所以20V直接转5V会发热,然后就串了个电阻,现在情况就是不好确定R3阻值(现在虽然可以凑出来,但是以后遇到这个情况也凑就太2了)

网友C:
用两个电阻(如:10K和30K)分压20V,分完后得到15V电压再输入到78L05呢?

网友D:
输入不用串电阻,U2换成LM2596-5.0V。发热很小。

网友E:
根据负载电流和你需要的输入电压(该电压决定功耗,可以用功耗逆推计算)用欧姆定律计算。

网友F:
这种情况告诉楼主个最笨的方法用个4.7/2.2k电位器代替R3调到不发热再测量一下换成固定电阻就行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输入那边有二极管,没截到,现在就是要在317后面取电压给led供电,所以317输出20V,后面7805输出5V给其他 ...

靠改变电阻肯定不是办法了;
需要经常调整;
还不如换体积大点的稳压器;

网友:
引用 网友C:
用两个电阻(如:10K和30K)分压20V,分完后得到15V电压再输入到78L05呢?

电源上用分压,消耗功率会很大的,

网友:
用开关电源芯片吧,不热,要么加散热片,

网友G:
首先要知道78L05正常工作的时候输出电流值,电流乘以你要串入得电阻,得到这个电阻的压降;

电阻上的压降取值要保证78L05输入电压大于7v

网友H:
引用 网友C:
用两个电阻(如:10K和30K)分压20V,分完后得到15V电压再输入到78L05呢?

你这是什么方法?如果把负载也看成一个电阻的话,那不还是跟楼主一样的问题吗:计算串联的电阻大小

网友I:
八楼是伟大的幻想家!…哈哈

网友I:
因为只能提供2mA的电流!…

网友J:
对工程师来讲,成本也是要考虑的。我支持调电阻,换稳压芯片的话,成本肯定会上去

网友K:
TIP41加二只电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