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据转换器-信号链] ADS7251模数转换器SPI接口问题

楼主(2015-02-10):
ADS7251是一款双路同时采样的模数转换器,SPI接口。其SPI接口有两个数据输出口SDO-A和SDO-B。
看其数据手册,两路采集转换的数据是同时从SDO-A和SDO-B输出,该如何与MCU硬件连接?
是将SDO-A和SDO-B连接到一个多路开关,然后再将多路开关的输出连接到MCU的SDI输入口?通过软件控制多路开关切换来获取两路数据?如果是这样,不就失去了ADS7251同时采样的优点吗?
还是说要将SDO-A和SDO-B分别接到MCU(多个SPI)不同的SPI口?

网友A:
看字面意思,应该是连到MCU的多个SPI接口;
要不然没法区分啊;

楼主:
CLK,CS是一起的,如果接MCU的多个SPI口,同步采样的意义体现在哪?跟其他集成多路开关的ADC有什么区别?

网友B:
这里是同步采样,同步转换,并同步发出转换结果. 不过目前能支持这种同步传输外设的 MCU 很少见.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里是同步采样,同步转换,并同步发出转换结果. 不过目前能支持这种同步传输外设的 MCU 很少见. ...

这样啊,也就是要专用或特殊的MCU才可以了。
TI的datasheet上也没提该如何与MCU连接,看ADS7251评估板的手册,其与一块SDCC controller card连接,想参考SDCC的图纸,却找不到。
看来得找找集成模拟开关的ADC了。

网友C(2015-06-16):
不知道楼主的问题解决没有?我最近也遇到同样的困扰,我用的是4通道的ADC,他有4个SDOUT,也不知道怎么接,想到的解决方法一个是模拟多个SPI,另一个是更换了主控芯片,因为我的这个ADC支持TDM格式,所以选择了一款支持TDM接口的MCU. 模拟SPI会消耗大量资源,系统无法高效工作,所以我选择了后者。不知道楼主是怎么解决的,希望能分享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