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触发器构成的双稳态电路不能实现自锁

楼主:
(无正文)

楼主(2015-02-10):
如果换成npn管子,不能锁存,而且每次按键管子不一定能顺利的打开和锁存。

网友A:
你这个电路只是反转啊。。。

为嘛要用PNP管?你可以从Q非(!Q /Q)输出啊。

实际电路中按键存在机械弹跳,导致在D输入产生多个脉冲····最节省成本的是加电容来抑制。比较好的是使用施密特触发器来做(74XX14)

网友B:
D触发器构成的T触发器可以实现楼主希望的功能了:

网友C:
前面需要一级RC+施密特触发器消除抖动

楼主:
引用 网友B:
D触发器构成的T触发器可以实现楼主希望的功能了:

我电路和你这个基本一样。不同的地方时没有上拉电阻和按键位置。我按你这样子试了,不行。

楼主:
用万用表测试,不论如何按 按键,输出Q和Q非都是2.6V