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MX] imx6q-sabresd无法nfs

楼主(2015-02-10):
我按照文档,想让imx6q-sabresd引导nfs文件系统启动,文件系统是android:
我是复制了自己编译的内容:
sudo cp -a /media/新加卷_/android4.3/myandroid/out/target/product/sabresd_6dq/root/* /myjobnfs/rootfs
sudo cp -a /media/新加卷_/android4.3/myandroid/out/target/product/sabresd_6dq/system /myjobnfs/rootfs

PC端的nfs服务器应该是OK的,因为在u-boot下执行以下命令nfs 10800000 192.168.1.24:/myjobnfs/rootfs/uImage 是成功的。

可是引导文件系统启动到此就不动了:
.....................................
VFP support v0.3: implementor 41 architecture 3 part 30 variant 9 rev 4
Bus freq driver module loaded
Bus freq driver Enabled
mxc_dvfs_core_probe
DVFS driver module loaded
regulator_init_complete: PFUZE100_VGEN6: incomplete constraints, leaving on
regulator_init_complete: PFUZE100_VGEN3: incomplete constraints, leaving on
regulator_init_complete: PFUZE100_VGEN2: incomplete constraints, leaving on
regulator_init_complete: PFUZE100_VGEN1: incomplete constraints, leaving on
snvs_rtc snvs_rtc.0: setting system clock to 1970-01-02 00:01:36 UTC (86496)
eth0: Freescale FEC PHY driver [Generic PHY] (mii_bus:phy_addr=1:01, irq=-1)
ADDRCONF(NETDEV_UP): eth0: link is not ready
ehci_fsl_bus_suspend begins, Host 1
ehci_fsl_bus_suspend ends, Host 1
PHY: 1:01 - Link is Up - 100/Full
ADDRCONF(NETDEV_CHANGE): eth0: link becomes ready
IP-Config: Complete:
     device=eth0, addr=192.168.1.244, mask=255.255.255.0, gw=192.168.1.1,
     host=192.168.1.244, domain=, nis-domain=(none),
     bootserver=192.168.1.24, rootserver=192.168.1.24, rootpath=
VFS: Mounted root (nfs filesystem) on device 0:12.
Freeing init memory: 244K

init应该是执行了,但是不知道为什么卡住了,有没有成功过的,还请指点一下,十分感谢!

楼主:
setenv bootargs_nfs 'setenv bootargs ${bootargs}  ip=192.168.1.244:192.168.1.24:192.168.1.1:255.255.255.0::eth0:off nfsroot=192.168.1.24:/myjobnfs/rootfs init=/init video=mxcfb0:dev=ldb,bpp=32 video=mxcfb1:off video=mxcfb2:off fbmem=10M fb0base=0x27b00000 vmalloc=400M androidboot.console=ttymxc0' 这是我设置的nfs网络启动的参数

楼主:
没有工程师可以回答一下吗?

网友A:
引用 楼主:
没有工程师可以回答一下吗?

楼主你好,请问你使用的是飞思卡尔官网的开发板,还是自己设计的板子呢?android BSP是哪个版本的?

楼主:
FSL工程师你好,我使用的是飞思卡尔官网的开发板,型号是imx6 series sabre for SD,android BSP是android_jb4.3_1.1.0这个版本.

我用官网下载的android_jb4.3_1.1.0-ga_image_bundle\android_jb4.3_1.1.0-ga_image_6qsabresd\android_jb4.3_1.1.0-ga_image_6qsabresd\NFS\android_fs.tar.gz 和uImage文件也还是一样的现象。

这nfs挂载原来搞过linux下的,android的挂载有什么不同,怎么会启动不了。

PC端的系统我用了ubuntu12(不是root权限)和fedora9(root权限)都试了还是一样

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你好,请问你使用的是飞思卡尔官网的开发板,还是自己设计的板子呢?android BSP是哪个版本的? ...

FSL工程师你好,我使用的是飞思卡尔官网的开发板,型号是imx6 series sabre for SD,android BSP是android_jb4.3_1.1.0这个版本.

我用官网下载的android_jb4.3_1.1.0-ga_image_bundle\android_jb4.3_1.1.0-ga_image_6qsabresd\android_jb4.3_1.1.0-ga_image_6qsabresd\NFS\android_fs.tar.gz 和uImage文件也还是一样的现象。

这nfs挂载原来搞过linux下的,android的挂载有什么不同,怎么会启动不了。

PC端的系统我用了ubuntu12(不是root权限)和fedora9(root权限)都试了还是一样

谢谢!

网友A:
引用 楼主:
FSL工程师你好,我使用的是飞思卡尔官网的开发板,型号是imx6 series sabre for SD,android BSP是android ...

楼主你好,请问你这里IP都有设置正确吗?

楼主:
IP地址应该是正确的。 ip=192.168.1.244:192.168.1.24:192.168.1.1:255.255.255.0::eth0ff nfsroot=192.168.1.24:/myjobnfs/rootfs init=/init

网友A:
linux和android下的NFS启动方式是一样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你好,请问你这里IP都有设置正确吗?

IP地址应该是正确的,我感觉init应该是执行了,因为我修改init权限不可执行后,启动会串口终端输出系统报错。改为可执行,启动在执行,但是系统不动了。

楼主:
为什么u-boot下执行nfs 10800000 192.168.1.24:/myjobnfs/rootfs/uImage 是成功的,说明我的服务端是正确的,PC端的文件夹有什么要求,为什么挂不上,也不提示出错?

网友A:
引用 楼主:
为什么u-boot下执行nfs 10800000 192.168.1.24:/myjobnfs/rootfs/uImage 是成功的,说明我的服务端是正确的 ...

楼主你好,这里我给你一个文档,你可以按照该文档来操作的。该文档中是Android4.2版本的BSP,方法是一样的。如果还是有问题我们再沟通~~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你好,这里我给你一个文档,你可以按照该文档来操作的。该文档中是Android4.2版本的BSP,方法是一样 ...

谢谢,我先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你好,这里我给你一个文档,你可以按照该文档来操作的。该文档中是Android4.2版本的BSP,方法是一样 ...

FSL_TICS_Rita,你好,我确定我的nfs服务器是好的,以前一直用于挂载其它板子的,我的开发板是通过一个路由器与PC机的nfs服务器连接的,这样挂android的nfs会有问题吗?以前挂linux的系统是没问题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FSL_TICS_Rita,你好,我确定我的nfs服务器是好的,以前一直用于挂载其它板子的,我的开发板是通过一个路 ...

这样设置是没有问题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样设置是没有问题的。

这个我实在是想不出什么原因了,内核和文件系统都是官方的,软件上不存在问题,nfs服务器可以挂其它板子也没有问题,难道u-boot里面设置的参数还是有问题,但是看不出原因所在啊,有没有nfs好用的,提醒一下吧,谢谢!

网友A:
引用 楼主:
这个我实在是想不出什么原因了,内核和文件系统都是官方的,软件上不存在问题,nfs服务器可以挂其它板子 ...

楼主你好,请问我发给你的文档,你看了吗?那个是我们这边工程师整理的。是没有什么问题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你好,请问我发给你的文档,你看了吗?那个是我们这边工程师整理的。是没有什么问题的。 ...

你的文档是搭建nfs服务器的,我的nfs服务器已经是可用的了,挂海思,三星的板子都没问题啊。

网友B:
高大上的东西,不太懂

网友A:
引用 楼主:
你的文档是搭建nfs服务器的,我的nfs服务器已经是可用的了,挂海思,三星的板子都没问题啊。 ...

楼主你好,请问你的网络下载的文件系统是放在哪个路径下的?这里你有没有设置正确,还有Configure mounted directory and authority这个你是怎么设置的呢?文件系统挂载路径设置不正确,也会导致也是不能正常启动的。从你的启动信息可以看出来,你NFS设置是OK的。

楼主(2015-03-19):
引用 网友A:
楼主你好,请问你的网络下载的文件系统是放在哪个路径下的?这里你有没有设置正确,还有Configure mounte ...

不好意思,好久没来了,没看到回复,后来放弃nfs了,直接改烧录调试了,效率是好差。Configure mounted directory and authority这个怎么设置呢,挂载路径觉得没错,因为init是执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