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CS的C语言中嵌入汇编指令编译不通过!!!

楼主(2015-02-10):
(无正文)

网友A:
这个格式好像不对,应该是__asm()
另外地址超0xFFFF时,好像有些指令用不了。具体我忘了,你翻翻手册吧

网友A:
当操作数或数据长度超过16位时,要使用MSP430X指令,其它情况下完全与MSP430指令兼容。扩展指令如MOVX.(W/B/A),RRAX.(W/B/A),PUSHX,POPX,SWPBX等。当调用64K以外的子程序时不能再用BR,CALL等,也要使用扩展指令BRA,CALLA等。

楼主:
好的 我再试试 多谢答复!

网友B:
这个按说是可以的啦。。。在检查下的吧。

网友C:
上面的解释很到位阿

网友D:
你看看提供的例程里怎么插入汇编的,部分头文件有用汇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