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SB编程] USB复合设备HID和MSC的读写问题

楼主(2015-02-10):
我在设备端实现了USB的复合模式, 自定义HID+MSC,单独模式时都正常,复合模式时使用BUS Hound查看都正常,U盘也正常;但是计算机端软件无法找到HID设备,更无法读写HID。

我查看资料显示这个HID设备被计算机端独占了,所以没有办法实现计算机端软件再次打开这个HID设备,这样我就没有办法使用这个HID设备!

请问这种情况是怎么解决呢?我就是希望通过HID读写数据,U盘传输大量数据!!
非常感谢!

网友A(2015-03-12):
楼主你的问题,解决了吗?我也遇到同样的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你的问题,解决了吗?我也遇到同样的问题

解决了,在计算机端的软件问题!

网友A:
引用 楼主:
解决了,在计算机端的软件问题!

方便发个工程参考给我吗?我的邮箱:bestcf@163.com

楼主:
引用 网友A:
方便发个工程参考给我吗?我的邮箱:

是公司的项目,不方便发出来。你可以先试着进行HID通讯,网上有很多的资料,如果单独测试成功,将设备端改为复合模式后需要在计算机端的查找HID设备函数出注销一个函数的参数即可。

  1. SetupDiGetClassDevs(&HidGuid,  //A pointer to the GUID for a device setup class or a device interface class.
  2.       NULL,       //A pointer to a NULL-terminated string that specifies:
  3.       NULL,       //A handle to the top-level window to be used for a user interface
  4.       /*DIGCF_PRESENT |*/ DIGCF_INTERFACEDEVIC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