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活动]
无线2.4G通信的对码问题

楼主(2015-02-10):
   本人DIY一个遥控器,现在利用单片机将两个2.4G的射频芯片通信,射频芯片选用nRF24L01,现在关于对码无法解决?查阅资料有一键对码、自动对码等。如何来实现?是不是利用单片机编程发送特殊的数据包?请论坛大神解惑!!!!!

网友A:
建议直接选择nRF24L01模块,天线部分的电路设计很蛋痛

网友B:
对这个芯片模块的初始化有一个参数是接收和发射地址,双方的地址相同且通道相同时可以通信,否则不能通信
uchar  const TX_ADDRESS[TX_ADR_WIDTH]= {0x34,0x43,0x10,0x10,0x01}; //本地地址
uchar  const RX_ADDRESS[RX_ADR_WIDTH]= {0x34,0x43,0x10,0x10,0x01}; //接收地址

网友C:
你自己在程序中约定就是,可以用协议实现,也可以用2401的自动地址匹配实现。

楼主:
还是自己的程序没吃透

楼主:
引用 网友B:
对这个芯片模块的初始化有一个参数是接收和发射地址,双方的地址相同且通道相同时可以通信,否则不能通信
u ...

初始化模块发射地址uchar  const TX_ADDRESS[TX_ADR_WIDTH]= {0x34,0x43,0x10,0x10,0x01};和接收地址uchar  const RX_ADDRESS[RX_ADR_WIDTH]= {0x34,0x43,0x10,0x10,0x01}; 这个地址是自定义的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自己在程序中约定就是,可以用协议实现,也可以用2401的自动地址匹配实现。 ...

uchar  const TX_ADDRESS[TX_ADR_WIDTH]= {0x34,0x43,0x10,0x10,0x01}; //本地地址
uchar  const RX_ADDRESS[RX_ADR_WIDTH]= {0x34,0x43,0x10,0x10,0x01}; //接收地址
程序中有这么一段代码,发射和接收地址,这个是不是就是自动地址匹配???
这个地址用户可以任意制定吗??

网友C:
引用 楼主:
uchar  const TX_ADDRESS[TX_ADR_WIDTH]= {0x34,0x43,0x10,0x10,0x01}; //本地地址
uchar  const RX_ADDR ...

建议你仔细阅读器件手册,上面有详细说明。

网友D(2015-06-24):
2.4G和蓝牙SOC技术方案QQ群 466692386
欢迎技术高手加入探讨无线方案技术SOC无需外挂MCU