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MX] IMX6 Linux GStreamer 问题

楼主(2015-02-10):
今天在安装GStreamer的时候遇到了两个问题:
1.根据i.MX_6_Series_Ubuntu_Multimedia_Users_Guide.pdf 的指导,有一步是:Installing/Building Plug-Ins on Ubuntu 需要安装许多.deb和source文件里的软件。。。。。请问这个是在IMX6上装的,还是在虚拟机UBUNTU上装??
在虚拟机上使用sudo dpkg -i *.deb 安装的时候,dpkg无法安装*.deb的情况。
我想请问下这一步安装的这么多软件到底什么用的?

2.在i.MX_6_Series_Ubuntu_Multimedia_Users_Guide.pdf 测试章节有一段话:
If the test rootfs is Ubuntu, some audio/video input/output may need to be configured
before testing. In below description, it is assumed that pulseaudio is installed.

根据这段话的话,Ubuntu系统下需要配置音视频的输入输出。。。请问下,这个如何配置??

好像问题有点多,求大神解答!!

我使用的平台是IMX6Q,BSP:L3.0.35_4.1.0_RC3

楼主:
急求啊!!在线等回答!

网友A:
引用 楼主:
急求啊!!在线等回答!

楼主你好,我下午帮你看一下哈,上午事情太多处理不过来,望理解哈,你上午先忙别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你好,我下午帮你看一下哈,上午事情太多处理不过来,望理解哈,你上午先忙别的~~ ...

恩,好的!!
不过今天又遇到两个问题。希望能一并解答下。

1.之前用LTIB的时候,选择了MIN profile,所以屏上只显示了几只企鹅,我现在想在IMX6Q上切换成Ubuntu界面,那我需要对LTIB做什么修改吗?因为我发现 用 ./ltib -m config 命令的话,不能修改MIN profile了。

2.现在我需要用HDMI接外部显示器。。。但是接上去之后,并没有任何的显示。。。请问下HDMI需要在menuconfig中设置HDMI驱动吗??还是说只要修改boot环境变量就可以了??可是我修改boot环境变量后,还是无法显示。

希望您顺便回答上述两个问题!
非常感谢!!

网友A:
引用 楼主:
恩,好的!!
不过今天又遇到两个问题。希望能一并解答下。

楼主你好,关于你帖中的问题,我看你在我们官网上提交了技术服务请求,现在是我的同事在帮你处理,他是专门负责这一块的,比我讲的应该更清楚一些。这样你把SR号码发给我一下,我看帮你处理到哪一步了,如果还没有给你回复我帮你催一下。
关于你今天提交的2个问题,我这里给你回复一下哈:
1.之前用LTIB的时候,选择了MIN profile,所以屏上只显示了几只企鹅,我现在想在IMX6Q上切换成Ubuntu界面,那我需要对LTIB做什么修改吗?因为我发现 用 ./ltib -m config 命令的话,不能修改MIN profile了。
答:楼主你好,你原来使用的是ubuntu的最小系统。如果你是要使用ubuntu界面的话,ltib里不用做什么改变的。u-boot和uImage你使用你现在编译的就好。文件系统不用使用你自己编译的,在我们的官网上有提供一个ubuntu的文件系统,你使用那个就是可以的。

2.现在我需要用HDMI接外部显示器。。。但是接上去之后,并没有任何的显示。。。请问下HDMI需要在menuconfig中设置HDMI驱动吗??还是说只要修改boot环境变量就可以了??可是我修改boot环境变量后,还是无法显示。
答:楼主你好,BSP中默认支持的是LVDS和HDMI显示的,板子起来时候默认是LVDS显示,你这里使用HDMI显示的话,你只需要修改一下u-boot中的参数就是OK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恩,好的!!
不过今天又遇到两个问题。希望能一并解答下。

关于你今天提交的2个问题,我这里给你回复一下哈:
1.之前用LTIB的时候,选择了MIN profile,所以屏上只显示了几只企鹅,我现在想在IMX6Q上切换成Ubuntu界面,那我需要对LTIB做什么修改吗?因为我发现 用 ./ltib -m config 命令的话,不能修改MIN profile了。
答:楼主你好,你原来使用的是ubuntu的最小系统。如果你是要使用ubuntu界面的话,ltib里不用做什么改变的。u-boot和uImage你使用你现在编译的就好。文件系统不用使用你自己编译的,在我们的官网上有提供一个ubuntu的文件系统,你使用那个就是可以的。

2.现在我需要用HDMI接外部显示器。。。但是接上去之后,并没有任何的显示。。。请问下HDMI需要在menuconfig中设置HDMI驱动吗??还是说只要修改boot环境变量就可以了??可是我修改boot环境变量后,还是无法显示。
答:楼主你好,BSP中默认支持的是LVDS和HDMI显示的,板子起来时候默认是LVDS显示,你这里使用HDMI显示的话,你只需要修改一下u-boot中的参数就是OK的。

网友A:
楼主你好,关于你帖中的两个问题:
1.根据i.MX_6_Series_Ubuntu_Multimedia_Users_Guide.pdf 的指导,有一步是:Installing/Building Plug-Ins on Ubuntu 需要安装许多.deb和source文件里的软件。。。。。请问这个是在IMX6上装的,还是在虚拟机UBUNTU上装??
在虚拟机上使用sudo dpkg -i *.deb 安装的时候,dpkg无法安装*.deb的情况。
我想请问下这一步安装的这么多软件到底什么用的?
答:你这里是要在ubuntu中安装的,使用gsteamer是需要这些的。我们文档中有详细介绍的,我这里就不给你一一叙述了。
2.这里不需要配置的吧,你使用命令就是可以播放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关于你今天提交的2个问题,我这里给你回复一下哈:
1.之前用LTIB的时候,选择了MIN profile,所以屏上只 ...

Rita,非常感谢你的回答!!
基本上4个问题都解决了。。

但是对于用官网的Ubuntu文件系统的问题,我还是有一点不太理解,希望再指点一下。

我能不能不用官网的文件系统,而用自己的文件系统来到达IMX6Q启动界面是Ubuntu界面??

因为现在的文件系统还有很多gstreamer的包,如果重新编译的话,需要花费太多时间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Rita,非常感谢你的回答!!
基本上4个问题都解决了。。

楼主你好,ubuntu的文件系统的话,自己是不好生成的,至少是官网上没有给出说明如何操作。建议使用官网提供的。

网友A:
楼主问题解决的话,麻烦帮忙结帖哈~~欢迎有问题继续在本论坛中交流讨论。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你好,ubuntu的文件系统的话,自己是不好生成的,至少是官网上没有给出说明如何操作。建议使用官网提 ...

最初的文件系统,也是通过L3.0.35_4.1.0_RC3来生成的,这个应该也算官网的文件系统吧

只不过在LTIB配置的时候选择了MIN profile,难道这样就得重新换文件系统?

网友A:
引用 楼主:
最初的文件系统,也是通过L3.0.35_4.1.0_RC3来生成的,这个应该也算官网的文件系统吧

只不过在LTIB配置 ...

官网ubuntu文件系统下载链接为:
http://www.freescale.com/zh-Hans ... ab=Design_Tools_Tab
在 运行时软件 (82)--------->
下操作系统软件-板级支持包 (37)---------->
你可以看到L3.0.35_4.1.0_UBUNTU_RFS_BS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