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一下汽车开关量的信号电平?

楼主(2015-02-10):
(无正文)

网友A:
刹车 有气刹 和电刹 你得先明白原理
灯 一般根据汽车电瓶 来 都是继电器输出 或者mos输出

楼主:
引用 网友A:
刹车 有气刹 和电刹 你得先明白原理
灯 一般根据汽车电瓶 来 都是继电器输出 或者mos输出
...

那是是不是电瓶是12V 然后这些开关量的电平就是12V,如果电瓶是24V的,信号就是24V的?

网友B:
这个可以根据你自己的需要加隔离转换的

网友C:
这个不同的车型是不一样的,直接从电气接点上取,小车是12V,大车则有12V和24V的。有些小车有总线,从总线上取信号就是逻辑电平了,但具体电气规格需要看车的有关资料或测试得到。

网友D:
汽车开关量的电平就是汽车电池的电压。
一般有24V和12V两种。
所以你设计电平采集电路的时候要考虑到两者都要兼容!

网友E:
用光耦隔离一下,就不用管12V24V了

网友F:
如果是单纯继电器输出的开关量信号是没有电压的

网友G:
不用传感器、怎么区分呢?…

网友H:
那些开关量,就是一个个单独的开关;或者是一个开关与负载,在电池上的串联;
要是单独的开关,需要电路加上拉/下拉,以产生电压,类似按键电路一样;
要是开关本身有负载,直接采样开关上的电压即可;
实际使用中,阀值按电瓶电压的1/3,就可以,即使有特殊的车电压不一样,要调整不也就是一两个电阻值的事情么?
如果想要兼容性好一些,阀值设定在3.5V较好,这样5V的开关量也能识别,同时地电压的跳动也不会影响到。

楼主(2015-04-20):
引用 网友H:
那些开关量,就是一个个单独的开关;或者是一个开关与负载,在电池上的串联;
要是单独的开关,需要电路加 ...

谢谢,有问题再请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