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路/定理] rc震荡电路的问题

楼主(2015-02-10):
买了一个12v的压电报警器,觉得声音挺大的,想研究一下,但是模电真心是太渣了,电路图有些看不懂,想请教一下大家:电路有的说是rc震荡,有的说是lc震荡,然后再说一下工作的原理,先谢谢啦,我把电路图和对应的波形先贴图贴上去,给大家分析提供一个依据。

网友A:
既不是RC振荡,也不是LC振荡。
简单说,不是振荡器,因为有输入PWM。。

楼主:
引用 网友A:
既不是RC振荡,也不是LC振荡。
简单说,不是振荡器,因为有输入PWM。。

为什么经过电容之后波形往下移动了呢,三极管的发射极的波形是怎么产生的呢

网友A:
引用 楼主:
为什么经过电容之后波形往下移动了呢,三极管的发射极的波形是怎么产生的呢 ...

很怀疑第二幅图是“发射极波形”。
发射极接地,应该没有任何波形可见。
第二幅图,倒像是三极管集电极波形。

网友B:
哪儿来的振荡,振铃倒是有见。。。

maychang版主都说了,只是PWM信号驱动罢了。。

哦,后面是个自耦变压器哈···和压电片谐振~~

自耦的比普通的成本能低多少呢?音量应该是差不多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很怀疑第二幅图是“发射极波形”。
发射极接地,应该没有任何波形可见。
第二幅图,倒像是三极管集电极波 ...

哦,说错了,那个是集电极的波形输出,谢谢maychang版主

楼主:
引用 网友B:
哪儿来的振荡,振铃倒是有见。。。

maychang版主都说了,只是PWM信号驱动罢了。。

后面的不是自耦变压器,是个三脚的功率电感和压电片配合的,但是电路还没弄懂哇,不知道为啥会出现这样的波形

第二图应该是矩形波频谱的某一正弦波谐波。

网友B:
三脚的功率电感
,好吧你说不是自耦变压器就不是吧···

报警器升压电路”

怎么升压的呢?

第二个图是振铃。。。

网友C:
,好吧你说不是自耦变压器就不是吧···

    哈哈!…楼上的挺风趣吔!…

网友A:
引用 楼主:
后面的不是自耦变压器,是个三脚的功率电感和压电片配合的,但是电路还没弄懂哇,不知道为啥会出现这样的 ...

那个三脚的东西,就是自耦变压器。

网友A:
引用 楼主:
后面的不是自耦变压器,是个三脚的功率电感和压电片配合的,但是电路还没弄懂哇,不知道为啥会出现这样的 ...

出现这样的波形完全正常,太正常了。
这是变压器漏感和压电片电容构成的LC电路的衰减振荡。

楼主:
恩,昨天查了一下资料,明白了,和maychang版主说的一样,谢谢maychang版主和大家的帮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