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M051的PWM多路输出的问题

楼主(2015-02-10):
今天学习M051的PWM功能,想用PWM0和PWM1生成两路PWM波形,但是为什么永远都是只有一路有波形,以下是PWM部分的程序,从寄存器来看,已经使能了PWM0和PWM1 的输出
void PWM_Init(void)
{
        /* 使能PWM0,PWM1时钟 */
    CLK_EnableModuleClock(PWM01_MODULE);

    /* Select PWM module clock source = 12MHz */
    CLK_SetModuleClock(PWM01_MODULE, CLK_CLKSEL1_PWM01_S_HXT, 0);

    /* P2.0:PWM0 */
    SYS->P2_MFP = SYS_MFP_P20_PWM0;
        SYS->P2_MFP = SYS_MFP_P21_PWM1;

    /* Reset PWM0~3 */
    SYS_ResetModule(PWM03_RST);

        PWM_ConfigOutputChannel(PWMA, PWM_CH0, 10000, 60);
        PWM_ConfigOutputChannel(PWMA, PWM_CH1, 523, 60);

        PWM_EnableOutput(PWMA,0x03);
        PWM_Start(PWMA, 0x03);
}

楼主:
已经解决了,呵呵

网友A:
楼主讲讲怎么回事啊,我遇到好解决

网友B:
楼主自力更生人才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讲讲怎么回事啊,我遇到好解决

    SYS->P2_MFP = SYS_MFP_P20_PWM0;
        SYS->P2_MFP = SYS_MFP_P21_PWM1;
就是这两句不要分开,用或就可以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SYS->P2_MFP = SYS_MFP_P20_PWM0;
        SYS->P2_MFP = SYS_MFP_P21_PWM1;
就是这两句不要分开,用 ...

我知道了,你分开后,相当于前面一句,白设置了,或一下,就是这两个位置全部更改

网友:
原来是后面的修改影响了前面的指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