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CU]
单片机的外部中断问题。

楼主(2015-02-10):
STM32单片机自带正交编码功能即编码器接口,可以很方便地使用光电编码器测速。但是对于没有正交编码功能的单片机可以通过软件模拟出正交编码功能来吗?

网友A:
可以,但速度不能太快

网友B:
反证法:如果不能,那么,STM32出来之前,是不是就没有正交编码器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反证法:如果不能,那么,STM32出来之前,是不是就没有正交编码器了?

也就是说单片机可以判断外部中断来自上升沿还是下降沿。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反证法:如果不能,那么,STM32出来之前,是不是就没有正交编码器了?

我听说51内核的单片机无法判断外部中断来自上升沿还是下降沿,那还怎么套用正交编码的规则啊。

网友C:
引用 楼主:
我听说51内核的单片机无法判断外部中断来自上升沿还是下降沿,那还怎么套用正交编码的规则啊。 ...

51可以判断中断是下降沿或低电平触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