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VR M16芯片ISP接口干扰原因分析与抗干扰措施(探讨)

楼主(2015-02-10):
前一段时间,有位朋友说他们有一款产品,主芯片使用的是M16单片机,用了几年一直很稳定,最近一段时间在东北一个客户家里,频繁出现机器程序错乱无法运行,的情况,且一旦出现故障,重新上电后也不能用;
这些电路板换回来后,只要重新烧写FLASH,就正常了。

经过网上讨教,并认真考虑,有了一些收货,不敢保证全对,写出来大家一起看看,或许受益。

楼主:
【1】故障的直接原因:单片机内flash被改写;
【2】改写的时机:芯片上电瞬间。
【3】改写途径:ISP接口。
M16的端口上拉电阻是程序控制开关的,所以在单片机上电的一瞬间,单片机PB5,PB6,PB7(ISP共用的端口)即使在程序中打开了上拉,也不起作用,而上电的这一瞬间,ISP接口上如果有频率合适的干扰信号窜入,危险就来了(端口的上拉起作用之前,输入阻抗大,对干扰信号非常敏感)。
以上分析是苦思冥想出来的,会有错误也不一定,希望大家拍砖纠正。

---------------------------
带着上面的分析,跟朋友要了原理图和PCB图看了一下,截了两张图:

这是原理图:

这是PCB 图:

图中可以看到,单片机的ISP接口除了接到编程口,还被用于外围芯片的驱动,他所处于的网络,铜线弯弯曲曲走的比较长,使干扰信号更容易窜入;

楼主:
上图的布线方式,加大了ISP接口感应干扰信号的能力,在单片机复位上电的瞬间,端口的上拉电阻尚未启用,其他端口收到干扰可能不至于有致命的故障出现,但是偏偏这ISP口不行,在单片机启动瞬间,频率适宜的干扰信号一旦杀进来,单片机内部的flash数据就很容易被破坏,造成程序错乱的致命故障。

楼主:
经过网友点拨,说了几个解决方案:
【方案1】、烧写程序的时候,通过芯片的熔丝设置,关闭编程口,车彻底切断干扰信息重写flash的途径。
这个方案很快就发现行不通,因为朋友的电路板是焊好后通过ISP烧写程序的,而使用ISP烧写程序,熔丝选项中无法关闭ISP,呵呵,干瞪眼了;

【方案2】、把ISP端口用到的PB7,PB6,PB5设成输入,原始状态低电平,烧写完成之后,硬件接地。
这个方案也行不通,因为电路中使用了这三条线中的两条,用于驱动外围芯片,不能设置为输入引脚,必须设成输出,才能正常驱动外围的芯片;

楼主:
考虑到故障产生的原因是应该是  “端口上拉未起作用时,干扰信号进入ISP” ,所以决定使用外接上拉电阻,将电路中的PB7,PB6,PB5三条线对VCC分别焊接一只4.7kΩ的电阻做为上拉,外接的上拉电阻是一直存在的,所以在上电启动瞬间,也保证了ISP端口的抗干扰能力。

上述措施实施后,机器正在考验中。

以上分析过程及处理方案是否有谬误,请各位不吝拍砖啊

网友A:
国外的MCU也会有干扰?谁信,又不是国产的

网友B:
加了上拉电阻应该是绝对没问题,除非超级强的干扰!

不过不是很了解 M16 的 ISP 原理,PIC 单片机也有 ISP 口,但必须高压启动,所以同样的 ISP 口,PIC 单片机就极少听说程序被修改的情况!

网友C:
6楼太迷信了把,国外MCU抗干扰差的,又不是一家两家,就是号称很强的PIC也有扛不住的时候

网友D:
加上拉电阻应该可以解决问题的。

不过还得解决一个问题,干扰从何而来。。。

网友E:
楼主分析的很好,我还有一种方法不知当讲不当请,就是,SPI每个线都做一个10K上拉电阻,等写完后焊上,奥,楼主已经说了,我觉得这个方法好

网友E:
引用 网友D:
加上拉电阻应该可以解决问题的。

不过还得解决一个问题,干扰从何而来。。。 ...

无线电波,电源浪涌,高压电弧,无所不在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国外的MCU也会有干扰?谁信,又不是国产的

呵呵,你跑题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加了上拉电阻应该是绝对没问题,除非超级强的干扰!

不过不是很了解 M16 的 ISP 原理,PIC 单片机也有 ISP ...

多谢赐教!

刚刚知道PIC的端口设计更合理,多谢!

楼主:
引用 网友C:
6楼太迷信了把,国外MCU抗干扰差的,又不是一家两家,就是号称很强的PIC也有扛不住的时候 ...

国外 与 抗干扰,构不成因果关系,呵呵

楼主:
引用 网友D:
加上拉电阻应该可以解决问题的。

不过还得解决一个问题,干扰从何而来。。。 ...

多谢!

关于干扰信号的来源,客户在千里之外,现场找干扰源有一定的难度,就算找到了,也不一定能消除(我们不能要求客户停用某一台制造干扰的设备),或者说能消除也要承认受干扰不工作的电路板有缺陷,所以还是从抗干扰的角度入手去解决吧;
客户家里有二保焊、氩弧焊,这两种焊接设备产生的干扰比较复杂的。

楼主:
引用 网友E:
楼主分析的很好,我还有一种方法不知当讲不当请,就是,SPI每个线都做一个10K上拉电阻,等写完后焊上,奥, ...

多谢参与!

加上拉电阻之后,经试验ISP口依然可以正常工作,呵呵,还能烧写程序。

楼主:
引用 网友E:
无线电波,电源浪涌,高压电弧,无所不在啊

嗯,客户车间里有二保焊,氩弧焊,天天玩电弧放电:lol

网友D:
引用 楼主:
多谢!

关于干扰信号的来源,客户在千里之外,现场找干扰源有一定的难度,就算找到了,也不一定能消除( ...

找出干扰源并不是让你消除干扰,而是有针对性的解决你的产品的问题。。

前面说是客户家里,然后又改成客户车间。。。。二保焊、氩弧焊之类的。。。你这已经找出干扰源了。。

解决一个问题可能有多种方法,但你该清楚你的产品哪里存在薄弱环节····

楼主:
引用 网友D:
找出干扰源并不是让你消除干扰,而是有针对性的解决你的产品的问题。。

前面说是客户家里,然后又改成客 ...

呵呵,客户家里;P。。。是我表达的不准确,客户家里其实是客户的工厂里,车间里;

说实话,干扰源真不知道是哪一个,现在是基于理论分析在研究它。

目前我感觉算的上是收获的是,自认为找到了电路板上被干扰的部位和基本原理,所以就有地方下手解决了,我希望客户的干扰源犹在,而朋友的电路板工作正常。:lol

网友F:
正好学习学习了,的确干扰无处不在:lol

多两个过孔模拟信号在干扰下都瞬变

网友E:
引用 楼主:
多谢参与!

加上拉电阻之后,经试验ISP口依然可以正常工作,呵呵,还能烧写程序。 ...

太好了,真是从你这学了不少。呵呵:handshake

网友G:
我们的PCB和电源的各项指标不是太好…
   将写端拉成禁止电平状态:一直是解决系统程序崩溃的方法呀!…

楼主:
引用 网友G:
我们的PCB和电源的各项指标不是太好…
   将写端拉成禁止电平状态:一直是解决系统程序崩溃的方法呀!… ...

多谢多谢!

网友H:
如果没有用到IAP或者内部EEPROM,单SPI编程,凭外部干扰,就进入编程序列,还是频繁出现,LZ你觉得这种情况的几率有多大?
如果用到内部EEPROM,这个被改写的几率大多了,还是检查下程序对参数的容错吧。如果没对参数进行容错处理,出现了非法参数,也会造成程序不能正常工作的

楼主:
多谢提醒!

遇到问题之初,确实围绕EEPROM数据问题废了一番周折,觉得EEPROM被修改的几率更大,后来用户反应“上次关机还好好的,这一次开机就乱套了”,开始怀疑与上电复位有关;

后经过试验,确认,flash数据确实被破坏了,加上熔丝位上选择了相关的操作保护选项,所以EEPROM被改写的问题就放下了。
EEPROM存储的数据要被程序调用,程序的容错能力趋势是件大事,我会记住您的忠告,跟朋友商量看看可否要出源程序研究一下,一来帮他解决问题二来自己也学习一下。
再次感谢!

网友H:
引用 楼主:
多谢提醒!

遇到问题之初,确实围绕EEPROM数据问题废了一番周折,觉得EEPROM被修改的几率更大,后来用户反 ...

两种情况可以验证是Flash的数据被改写:
1.通过技术手段获取了出问题的板子的flash数据,和原数据对比,确实改变了
2.对出问题的板子,重新刷程序时,只是刷新了Flash,没有刷新eeprom
如果刷新程序时,eeprom的数据也被刷新了,那还是不能排除eeprom数据出错造成运行不正常的情况。
你说的上电时出问题,这个确实是最容易出问题的时刻,尤其在电源不稳定是进行eeprom操作。
可以试下eeprom数据不加密,只加密flash数据,很容易验证eeprom数据是否被改写

楼主:
条件所限,有些研究无法进行了,朋友与用户联系了一下,说春节前没犯毛病,春节后还没开工,等他们再用上一两个月没事,就算我蒙对了,届时一定回来汇报情况

楼主(2015-06-05):
引用 网友H:
如果没有用到IAP或者内部EEPROM,单SPI编程,凭外部干扰,就进入编程序列,还是频繁出现,LZ你觉得这种情况 ...

你好!发现了一个很重要的信息,朋友拿来一块坏板子,加密的,flash与eeprom都无法读出,但是,读出他的熔丝和加加密位设置之后却发现,他把 BLB01,BLB02,BLB11,BLB12四个与IAP有关的选项都打开了!
而且已经确认这块板子编程的时候,根本就没有编写IAP功能!

我想请教一下,这样设置会给外部干扰修改内部flash提供可乘之机吗?干扰信号通过IAP起作用的?

下图是读出的加密设置与熔丝设置:

网友I:
单片机ISP烧写口加4个5V单向TVS管到GND。

楼主(2016-02-23):
为看帖朋友负责:
最终将M16的外部晶振不用,只用内部时钟,所有问题都解决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