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 求助外部复位,如何保存重要数据?

楼主(2015-02-10):
NRST引脚上接了个按钮,专门用于复位。
有些数据,需要在复位之前保存到flash。
但是按下按钮以后,STM32就复位了,怎样做才能使得,我在按下按钮的时候保存好数据再复位?

网友A:
这个很难做到.
1. 找个特殊的按键, 里面包含常闭+常开触点, 当按键按下, 先脱开常闭触点, 连接的中断服务马上保存数据, 当按键继续按下到常开触点闭合时,应该能完成 flash 保存.
2. 使用 bkp RAM. 所有的重要数据都放到这个地方, 那么复位按键就不会影响这里的数据, 于是保存 flash 就是, 你想啥时候保存就啥时候保存了

网友B:
硬件延时复位,是个办法;

另外,每隔一段时间,就把重要内容写到 flash,这通常也可以满足要求。——不至于恰好复位时的内容才重要吧?!

网友C:
检查复位源,如果是RST复位则不初始化相关数据...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很难做到.
1. 找个特殊的按键, 里面包含常闭+常开触点, 当按键按下, 先脱开常闭触点, 连接的中断服务 ...

硬件已经定型了,bkp好像只有几十个字节。唉,难搞。

网友A:
嗯, 针对按键复位, 4楼的办法也是可行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硬件延时复位,是个办法;

另外,每隔一段时间,就把重要内容写到 flash,这通常也可以满足要求。——不 ...

隔时间的方式,也不可行。
flash的读写次数就是10万次/扇区。
隔一段时间写,跟我当时有改变就写,可能写的次数还多一些。

网友D:
楼上说的很对。

网友E:
延时复位吧

网友F:
我也在做这方面的应用,我的想法有几种:一是增加掉电检测电路,大电容维持供电;二是用备份RAM,电池维持;三是写入铁电存储器,四是。。。。

网友E:
引用 网友F:
我也在做这方面的应用,我的想法有几种:一是增加掉电检测电路,大电容维持供电;二是用备份RAM,电池维持 ...

你这和楼主的要求不尽相同,而且思路有点乱。
你的思路应该是掉电保存:掉电保存一般是增加掉电检测电路,然后保存数据到xxx
楼主是复位,但不一定是掉电,情况更复杂一些,首先要分析复位信号来源,有可能是掉电了,有可能是手按的复位按钮,还有可能是外部看门狗,这些情况下你要写数据一般来说只能通过一个延时电路把复位接到cpu上,当信号拉低时,cpu先检测到,然后保存数据,延时过后真正复位了

网友D:
可以试试增加掉电检测电路看看。。。

网友G:
时延复位吧,用软件写不知怎么做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