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C语言高手

楼主(2015-02-10):
我用的DSP是32位的,在程序中如何定义一个1个8位的变量呢,谢谢各位大神

网友A:
无符号char啊

网友B:
若定义一个命令i的变量如下:
char i;//有符号8位变量
unsigned char i;//无符号8位变量

网友C:
32位的DSP没有8位,最低都是16位的,要想定义一个8位的变量,只能与上0x00ff,这个可以用modbus来验证,你看crc校验部分

网友A:
引用 网友C:
32位的DSP没有8位,最低都是16位的,要想定义一个8位的变量,只能与上0x00ff,这个可以用modbus来验证,你 ...

恩  是的   DSP的变量比较多和奇特

网友B:
引用 网友C:
32位的DSP没有8位,最低都是16位的,要想定义一个8位的变量,只能与上0x00ff,这个可以用modbus来验证,你 ...

程序里面不能定义一个8位的变量吗?

网友C:
引用 网友B:
程序里面不能定义一个8位的变量吗?

不能啊,实际上使用的时候是16位的,这点和单片机以及ARM不一样

网友C:
引用 网友B:
程序里面不能定义一个8位的变量吗?

https://bbs.21ic.com/icview-37747-1-1.html
很早之前的一个相同问题 :)

网友B:
引用 网友C:
https://bbs.21ic.com/icview-37747-1-1.html
很早之前的一个相同问题

这是从数据线上得到8位数据哦!

网友B:
引用 网友C:
https://bbs.21ic.com/icview-37747-1-1.html
很早之前的一个相同问题

这应该不是定义一个变量吧!汇编的时候可能会是这样。

网友C:
引用 网友B:
这应该不是定义一个变量吧!汇编的时候可能会是这样。

dsp数据总线上最少都是16位的话,那么变量怎么定义8位呢,这点我没想明白,但首先一点char是16位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C:
dsp数据总线上最少都是16位的话,那么变量怎么定义8位呢,这点我没想明白,但首先一点char是16位的 ...

这一点真颠覆了我之前的观点了,也就是说在编写程序中char是16位的。难道是我错了吗?

网友C:
引用 网友B:
这一点真颠覆了我之前的观点了,也就是说在编写程序中char是16位的。难道是我错了吗? ...

呵呵,貌似是的。但ARM和如AVR的单片机的CHAR是8位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C:
呵呵,貌似是的。但ARM和如AVR的单片机的CHAR是8位的

好像不是吧!这好像也得好编译器有一定关系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C:
呵呵,貌似是的。但ARM和如AVR的单片机的CHAR是8位的

这个问题我之前没有关注过,如果有不对的地方,还请多多指教。

网友D:
拿16位的空间来当8位的用,char其实就是低8位,高8位闲置~

网友B:
引用 网友D:
拿16位的空间来当8位的用,char其实就是低8位,高8位闲置~

我也觉得应该是这样,怎么可能定义一个char,然后就为8位了呢?这不是和标准C语言有点冲突了吗?

网友C:
引用 网友D:
拿16位的空间来当8位的用,char其实就是低8位,高8位闲置~

这个对进位有很大的影响,你像modbus的校验部分,如果不对16进制做0x00ff处理的话,校验码是不对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B:
这个问题我之前没有关注过,如果有不对的地方,还请多多指教。

没啥指教的,正好前一段时间做modbus通信,这地方遇到过问题,就关注了,以后还指望版主大大多帮助我呢

网友B:
引用 网友C:
没啥指教的,正好前一段时间做modbus通信,这地方遇到过问题,就关注了,以后还指望版主大大多帮助我呢 ...

我的抽空测试一下。我做的是电源方面的,用的都是C2000。我这里定义的都是用char作为8位数据,我的查看一下了。

网友D:
引用 网友C:
这个对进位有很大的影响,你像modbus的校验部分,如果不对16进制做0x00ff处理的话,校验码是不对的 ...

用char类型的时候,对于程序员来说,高8位是不可见的~
F2812是16bit的编址(区别于x86的8bit编址),编译器可以解决Char依然是8bit的问题。
用char类型数据与上0x00ff,没试过,不知会有什么效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