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牛人杂谈] 向牛人们请教个问题

楼主(2015-02-10):
如何将一种MCU学的透,学的精呢。
自己现在会好多种单片机,arm,FPGA等,但是感觉只是皮毛
想请教牛人,如何才能学的扎实,学的牢靠呢?

网友A:
我自己学的时候是根据需求去学,这样学的更精

网友:
单片机学好寄存器,arm学好库函数

网友B:
多练啊,类型学的多没用的,做项目。

网友:
反正多多练习,多学点模电

网友:
这个不是只会单片机就行了,要考虑外部电路

网友C:
抓住一个,把相关外设学精,然后相关外部模拟电路

楼主:
引用 网友C:
抓住一个,把相关外设学精,然后相关外部模拟电路

说的挺有道理的啊

网友:
把外设搞清楚,弄几个相关的组合应用。

网友C:
强赶鸭子上架,什么都会了

网友D(2015-03-23):
  多做一些项目,多挑战一款单片机的极限性能,当然还有楼上各位大牛说的外围电路,尤其是复位电路,时钟电路,电源电路

楼主:
引用 网友D:
多做一些项目,多挑战一款单片机的极限性能,当然还有楼上各位大牛说的外围电路,尤其是复位电路,时钟电 ...

谢谢你,我现在会用的单片机很多,就是不精啊

网友D:
引用 楼主:
谢谢你,我现在会用的单片机很多,就是不精啊

现在单片机编程基本上都是库函数调用,至于寄存器用到那个,去查数据手册就行了。所以一款单片机只要玩熟了,其他单片机只是库函数名字不同而已。

网友E:
带着要求和问题去学往往事半功倍

网友F:
认真阅读,认真看别写的